[PRO/NC] PRO-E中的三维图可以导入Mastercam中进行加工吗 ?

楼主(2009-03-16):
PRO-E中的三维图可以导入Mastercam中进行加工吗 ?

谢谢!

网友:
顶个,我也想知道  盼望大虾 们讨论

网友:
当然可以啊,你另存一下格式为IGES就可以了,这是所有三维的通用格式。

网友:
IGES是曲面的形式。转过去会有很多的裂纹,在生成刀路的时候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很多单位都这样做 ,我赞成这样做。

网友:
pro-e和mc之间用igs转换是很好的转换方式的。

网友(2009-08-30):
转换成IGES

网友(2009-10-24):
这是一个大家平时经常用的一种方法,转成IGES虽然会有裂纹,在生成刀路时重生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在X及以上的版本中可以直接读prE的文件

网友(2010-04-23):
可以,  igs和stp格式都可以

网友(2010-06-02):
那CAM350(做电路板的软件)是否可以转换到PROE里面去呀?

网友:
可以的,你先把PROE中的图保存为副本,然后格式选择为IGES,选择保存,在MASTERCAM中打开的时候格式选择IGES,打开即可

网友:
好的,受教了,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呀,比如曲面加工都是三维的呀。

网友:
我是用X_T格式转的,文件小,而且是实体,方便编辑。

网友(2010-07-08):
哈哈哈,有机会学习了!

网友(2010-10-19):
所有软件3d文件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要注意选取格式,基本常识!

网友:
可以用、但是要转换为IGES格式、曲面之间的缝隙多了可以在编程前修复。

网友:
谢谢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多谢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你另存一下格式为IGES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21):
当然可以啊,你另存一下格式为IGES就可以

网友(2011-08-02):
转换成igs或stp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