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几台剪刀叉式升降机,轴承老是损坏,挡圈掉落,外圈也跟着脱落

楼主(2009-03-16):
各位好,
我公司有几台剪刀叉式升降机,采用NUTR40X轴承作为支撑行走轮,最近这个轴承老是损坏,先是挡圈掉落,然后外圈也跟着脱落。检查掉落的轴承零部件,没有明显的磨痕和损坏。大家可以结合图片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径向有相对位移的越势!!,我看得不是很清楚,行走轮外面是与一块档板焊接的对吗?而内面双是一下轴承对吗?如果这样轴承作行走轮根本上就不起轴承的作用,而且在径向还不能受太大的力,是否可以考虑行走轮使用其它材料代替!!??

网友:
外圈跟着脱落,是不是轴向力存在的原因啊!采用寿命长点,强度大点的大型号的指推轴承吧试试呢!

网友:
这个结构只能用滚轮,你再描述一下这个机构运动关系。可能是设计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楼主比较清楚机子的工作原理!!单看图不能了解是真正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图上,并不能看出,轴承外圈脱落后应该在内外圈和滚动体上有明显的布氏压痕且可能是滚子等间距,也有可能是轴偏斜,我认为1楼应拍一些轴承滚道面和滚子表面缺陷照片,结合轴承分析更有说服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发言。那轴承本身也是做滚轮用的,径向载荷很大的,我再发张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NUTR40X轴承是专用支撑滚轮轴承,出现楼主的挡圈和外圈脱落现象我感觉是轴承实际承受的载荷超过了其允许工作载荷。巨大的外力使轴承外圈出现弹性变形。

网友:
会不会买到假货?呵呵。

网友:
从图上可以看出,滚轮轴承作为支撑滚,将受到较大的轴向力和径向力,而承载区域机床滚道本身表面不平因此在轴承运转时将受到局部的载荷过大,而挡圈和外圈脱落是由于轴承载荷大于档圈的承受载荷而脱离,检查轴承运转状况、支持导轨平面度。推断轴承额定动载荷见附件

网友(点评):
什么玩意坑爹啊

楼主: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内侧都增加了导向轮,不仅导向,还能起到限位的作用,应该能够消除部分轴向力才对啊,另外从掉下来的内外圈看好像没有什么压痕。先谢谢各位的分析,希望继续深入分析。

楼主:
11楼的TX谢谢你的资料,不过下了只能看到轴承的尺寸,没有其它内容啊,是不是没发全啊?

网友(2009-07-29):
如果是南通液压机械有限公司的升降机,这种情况很正常,质量很差啊。

网友(2010-01-04):
换个牌子的,进口的使用下看看情况,INA的可以的

网友(2011-11-12):
各位,对于以上的分析大家都谈的很好,很有见解。想询问各位专家们对于用铜套这种方式是轻载用的吗?或是考虑其他什么方面。最好能留下联系方式具体谈谈。

网友:
用真INA的试试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