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里面的最大实体原则和最小实体原则---请教

楼主(2009-03-16):
有谁能给我详细解释一下
公差里面的最大实体原则和最小实体原则,也就是公差表示中带M    一直没搞清楚  那天遇到标示同轴度为0  但是后面有M   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

我自己顶吧

网友:

后面带M的表示的是遵循最大实体要求,带L的是遵循最小实体要求。
最大实体要求实际上就要明白两句话:
一是,被测要素的体外作用尺寸不应超出最大实体实效尺寸。
二是。其局部实际尺寸不得超出最大实体尺寸和最小尺寸

楼主:

恕我愚钝 还是不懂 是否能说得简单一点 或举例说明  谢谢

网友:

3楼的,麻烦举个例子嘛!

网友:

有谁能给我详细解释一下
公差里面的最大实体原则和最小实体原则,也就是公差表示中带M    一直没搞清楚  那天遇到标示同轴度为0  但是后面有M   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孔,表示孔径最小的时候,孔相对于基准的同轴度为零(相当于没有公差)。如果是轴(如阶梯轴),表示被测轴轴径最大时,相对于基准的同轴度为零。它应该还有一个同轴度,表示它不处于最大实体状态时的同轴度。

楼主:

仿佛明白了一点点,也就是让公差去吃掉那个位置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对于轴,就是粗到不能再粗,对于孔就是细到不能再细!

网友:

据我记忆是这样的

网友:

自从搞上钣金  这些东西都还给大学老师了   看着迷糊。。。哈哈

网友(2012-10-10):

呵呵,你看到同轴度后面的位置公差为0加圈圈M,表示应用最大实体要求的零形位公差。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所遇到的的零件是一个法兰式上面有均布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