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来没见有人磨群钻?

楼主(2009-03-16):
经常看人磨钻头,有磨前面的 后面的 刃带的 横刃的..怎么从来没见有人磨群钻啊
  书中介绍的群钻 ,三尖七刃 ,合理吗 实际吗?  哪位师傅是用群钻的啊...能说说磨群钻要注意哪些地方   用群钻实际不实际啊???

网友:
磨群钻 三尖七刃
手工磨没工作五六年的磨不出来,有的人听多没听过,你当然见的少,在一般的钳工加工上,用的比较少,只有老师傅会磨会用的
磨这样的钻头,磨的又慢,还要修沙轮

网友:
具体是什么样子,楼主,有无图片,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
群钻一般在14mm以上的孔,并且数量多才用.孔少嫌麻烦用的就少.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2208

网友:
群钻不一定在14mm 以上,只不过小的比较难磨,砂轮要平整,边要有棱角

网友:
14mm下的磨群钻意义不大
14mm以上的,用量少的犯不上,用量大的用可换刀片钻头,又快又好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都没见人磨过...

   图片没有.想见识自己找书去吧~~

网友:
机械切削手册上有介绍你买一本吧!看看有好处

网友:
请参阅,56、58 、59 型又有变动,但基本状态如图!

网友:
群钻这东西究竟好不好难说

听一钻焊接钢件箱体的钻工说
50到100的钻头,先打中心孔,然后就是118度钻头拿下,刃磨不费劲

楼主:
要是能省了打中心孔不是很好吗.

网友:
楼上不知道那是嘛箱体
海里游的,减速箱长两米宽一米高一米的都算小的,通常结合面大螺栓过孔就有二十来个,小一点孔的也是一二十个,总得有个标准,先中心孔后检查孔位是否过于超差的.
他们就觉得直钻好磨也耐用

网友:
钻不锈钢群钻好用
简单点的说法是把钻头磨好然后在刃上开分屑槽

网友:
群钻我没磨过,但开过分屑槽,打一比十的孔比较好,当时的钻头是五到六毫米,不过材料是A3的,别的没试过。

网友:
学徒时磨过一种钻生铁的群钻,现在常磨开分屑槽,使用很方便,耐用度提高2倍以上!

网友:
我以前磨过,确实好用,但太麻烦。主要是掌握不好。
我们车间的工艺师70岁了,磨一32的群钻几分钟就搞定,还有0.4的钻头,在砂轮上磨两下就好用。羡慕死了。

网友:
钻薄板,不锈钢材料,还有铸铁都有各种群钻,磨得时候要细心,砂轮要经常修整,现在的数控机床方面应该都不用了,有的刀具有涂层,磨了就没用了。

网友:
我磨过各种类型的钻头,最好用的还是群钻,但我很少磨,一般一堆钻头里我只磨一个直径比较中上的常能用的钻头磨群钻,有几个老师傅看到我磨的群钻,还问这钻头怎么断了。群钻钻削速度最快,不用中心眼,省力。钻不锈钢效果尤其明显,铁屑直条型,唰唰的很快就钻完了,用普通钻头比较费劲。

网友(2012-02-10):
会磨群钻的都是高手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