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安阳机床厂生产的C630车床出问题了

楼主(2009-03-16):
这台C630车床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机床床头会无名状的生烟。而且很大。这时候如果把床头盖拿掉,烟气会出来如同火灾现场。不知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给看看啦/。?

网友:
主轴箱内润滑不好,温升大

网友:
估记是床头箱里的轴承失效或者是换档变速拨叉不好了与齿轮的拨叉槽相磨擦,特别是这两个零件都是钢件时,床头箱里齿轮高速旋转与拨叉相磨擦的越历害,冒出的烟气最大.
床头箱里的机械油加得太少了,齿轮高速旋转时,将机械油打成雾装,从外表看起就象发生火灾一样.

网友:
版主厉害!
解释的很透彻!
楼主,记得下次来个图片。

网友:
应该是缺油,磨擦片烧了.

网友:
来张现场图,这样很难判断的

网友:
估计是润滑不好,呵呵你加油了吗

网友:
离合器没调好,离合器锁紧垫松脱,离合器结合不好

网友:
专家发话了,咱就受益吧

网友(2009-05-12):
缺油,离合器没有调整到位

网友:
是的,应该是机油少了,还有一个可能是轴承坏了,磨擦加大也会冒烟的。

网友(2009-07-12):
离合器没调好,离合器锁紧垫松脱,离合器结合不好,有的人没将手柄拉到位

网友:
离合器没调好,离合器锁紧垫松脱,离合器结合不好 ,估计设备已经用了有10年。

网友:
听听,张见识
刚买的,竟然这样。

网友(2010-02-02):
这种问题不能从单一的角度考虑,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润滑不足,离合器摩擦过紧,等诸多方面, 可以
参考2楼的意见,2楼的讲解的详细

网友:
离合没调好    导致么擦片烧坏   不然就是油少

网友(2010-05-26):
假如油泵压力正常,应该是摩擦片间隙调整的过大或者过小,

网友:
一般是离合器的摩擦片烧了!

网友:
C630车床,在多年前就被列入淘汰行列了,怎么还在生产?

网友:
是新床子就不要大惊小怪  基本上这款床子都是这样在磨合  问题不大

网友:
都会认为是润滑不良或轴承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