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机械设计在腐蚀性液体中,使用什么样的密封?

楼主(2009-03-16):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台设备,传动机械设计在腐蚀性液体中,电机设计在壳体外边,进行轴传动。
在联结到壳体中时,使用什么样的密封?轴的转速为200转/分。

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还要结合其他工况来看,比如压力 轴径。可供选择的有氟胶的骨架油封 四氟油封 等

网友(2009-05-09):
如果轴没有升降条件的话.应该很简单的,可以用单端面搪器四氟机械密封.

网友:
腐蚀性环境温度不高,还是非金属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