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校正压装液压机

楼主(2009-03-16):
请教各位大侠,校正压装液压机与常见的液压机有何不同?是否更合适用于汽车中冲压板件的生产质量和效率?请指教。

楼主:
是否有大侠关注一下?

网友:
“校正压装液压机”,“常见的液压机”,呵呵,我是不熟悉,第一次听说,不知道其他社友熟悉不?

网友:
汽车冲压件有专门的液压机,如单动薄板冲压液压机、精冲液压机、车门包边液压机等,校正压装液压机主要用于校正零件和压装轴套类零件,也可以用于冲压汽车板材,但效果不好

网友:
而且冲压效率低,质量不好,一般来说,冲压汽车板材都用薄板冲压液压机

网友:
白马也还是马。关键还是看您的工况,能还满足您的工作需要,比如压力,台面尺寸,等

网友:
没用过,是用在什么行业的

楼主:
公司本来想进油压机800T、1600T的共5台,但是如果按照“校正压装液压机”的名字来进口的话可以免税100万左右。并且这个机器是做模具用的,我们是以模具公司的名义进,要对海关举证原理上的、设计上的、性能、用途上的与普通液压机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