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排气阀,主要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3-16):
诸位楼主,我以前没使过快速排气阀,请问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使用场合。

网友:
主要功能一般是消声排气

网友:
快速排气阀主要用于气缸的排气,以加快气缸动作速度。使用时,快速排气阀应安装在气缸排气口附近,以保证气缸快速排气。

网友:
Above Bro is right. This is often used to improve valve or other 's response time.

网友:
快速排气阀主要用于气缸的排气,以加快气缸动作速度。使用时,快速排气阀应安装在气缸排气口附近,以保证气缸快速排气。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
安装在气缸一端,当电磁阀切换时,气缸的气直接从快排排出,不通过电磁阀排出,所以叫快排

网友(2009-10-01):
安装在气缸一端,当电磁阀切换时,气缸的气直接从快排排出,不通过电磁阀排出,所以叫快

网友:
安装在气缸一端,当电磁阀切换时,气缸的气直接从快排排出,不通过电磁阀排出,所以叫快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气缸速度要求较高(如1000mm/s以上)的时候使用,如果不使用快速排气阀的回路,为适应其高速度,必须选择具有大排气量的配管和气动元件,这时使用快排阀就可以提高经济性。也就是说快排阀是为了在设计高速气缸回路时省钱用的。

网友(2015-12-23):
为什么速度这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