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平板执行标准

楼主(2009-03-17):
铸铁平板标准
        铸铁平板1、范围本标准规定了精度等给为00级、0级、1级、2级、3级铸铁平板的型式与尺寸,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标志与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面为160m×100mm~4000mm×2500mm(长度×宽度)的铸铁平板(以下简称平板)。
        2、引用标准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1184——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未注公差的规定。
        3、定义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3.1 平板用于工件检测或划线的平面基准器具,又称为平台。
        3.2 主支点平板在加工,检定和使用中,与安装基面或专用支架接触时,用作主要支承的部分。此时的支承为系静定状态。
        3.3 辅助支点平板在使用时,为了防止因负载重心的偏移而发生倾覆或因负载过大而产生有害的变形所增设的支点。辅助支点上的支反力应小于主支点上的支反力。
        4、型式与尺寸4.1 平板的型式见图1所示。图示仅作图解说明,不表示说细结构。
        4.2筋板式平板的主支点分布形式见图2所示。图中所示的辅助支点是为了防止使用的平板因重心偏移而发生倾覆所设置的。对负载过大而产生有害变形的辅助支点由设计者自行设计,但数据应控制在最少限度。辅助支承面与主支承面不应在同一平面上,以便于调整辅助支点的反力。
        4.3 平板的基本尺寸见表1的规定。
        规格 主要尺寸a b c H1 H2基本尺寸 允许偏差 基本尺寸 允许偏差 (参考)
        160×100 160 ±0.02a 100 ±0.02b 10 50 ——
        160×160 160 160 10 50
        250×160 160 160 12 60
        250×250 250 250 14 65
        400×250 400 250 16 75
        400×400 400 400 18 90 140
        630×400 630 400 20 100
        630×630 630 630 22 140 220
        800×800 800 800 24 —— 300
        1000×630 1000 630 24 160
        1000×1000 1000 1000 30 200 400
        1250×1250 12500 1250 32 —— 450
        1600×1000 1600 1000 32 250 ——
        1600×1600 1600 1600 35 300 530
        2500×1600 2500 1600 40 350 ——
        4000×2500 4000 2500 45 400 ——
        5、技术要求5.1 平板工作面不得有严重影响外观和使用性能有砂孔、气孔、裂纹、夹渣、缩松、划痕、碰伤、锈点等缺陷。
        5.2 平板的铸造表面应清除型砂且平整,涂漆牢固。
        5.3精度等级为0级~3级的平板工作面上,直径小于15mm的砂孔允许用相同的材料堵塞,其硬度应小于同围材料的硬度。工作面堵塞的砂孔应不多于4个。且砂孔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80mm. 5.4 平板应采用优质细密的灰口铸铁或合金铸铁等材料制造,其工作面硬度应为170~220HB. 5.5 平板工作面通常应用采用刮削加工艺。对采用刮削加工期的3级平板工作面,其表面粗糙度Ra的最大允许值为5чm. 5.6 平板工作面的平面度公差见表2的规定。
        5.7平板工作面采用刮削工艺应进行涂色对研检验。对研后显示的接触点面积的比率见表3的规定,或者按25mm×25mm中的接触点数之差应不大于5点。若有争议,按接触点面积的比率为评定依据。
        5.8 对不便采用涂色对研检验的平板工作面应检验其平面波动量,工作面的平面波动量见表4的规定。
        规格 对角线d mm精度等级00 0 1 2 3平面度公差值чm
        160×100 189 1.5 2.5 5.0 10 —— ——
        160×160 226
        250×160 297 3.0 5.5 11
        250×250 353 22
        400×250 472 6.0 12 24
        400×400 566 2.0 3.5 6.5 13 25 62
        630×400 746 7.0 14 28 70
        630×630 891 4.0 8.0 16 30 75
        800×800 1131 9.0 17 34 85
        1000×630 1182 2.5 4.5 18 35 87
        1000×1000 1414 5.0 10.0 20 39 96
        1250×1250 1768 3.0 6.0
        11.0 22 44 111
        1600×1000 1887 12.0 23 46 115
        1600×1600 2262 3.5 6.5 13.0 26 52 130
        2500×1600 2968 —— 8.0 16.0 32 64 158
        4000×2500 4717 —— —— —— 46 92 228
        注: 1、表中数值均按标准温度20℃给定。
        2、计算公式:公式中:d——平板工作面对角线长度、mm. 3、距工作面边缘0.02a(最大为20mm)范围内平面度公差不计,且任意一点都不得高于工作面。
        表3测试项目 精度等级00 0 1 2单位面积上接触点面积的比率 ≥20% ≥16% ≥10% 25mm×25mm正方形面积中的接触点数 ≥25% ≥20% ≥12注:距工作面边缘0.02a(最大为20mm)范围内接触点面积的比率或接触点数不计,且任意一点都不得高于工作面。
        表4精度等级 00 0 1 2 3平板工作平面波动量  4 8 16 32 80 5.9 平板侧面对工作面的垂直度公差和平板两相邻侧面的垂直度公差均为GB/T1184中规定的12级。
        5.10 平板工作面中央的集中载荷区域、施加的额定载荷和允许挠度值见表5的规定。
        表5规格 对角线 集中载荷区为фD的圆 额定载荷 N 允许挠度值 чm mm 160×100 189 ——
            -------
            -----
        160×160 226
        250×160 297
        250×250 353 ф120 375 1.5
        400×250 472
        400×400 566 500 2
        630×400 746
        630×630 891 ф190
        800×800 1131
        1000×630 1182
        1000×1000 1414 625 2.5
        1250×1250 1768 ф300 750 3
        1600×1000 1887
        1600×1600 2262
        2500×1600 2968 1000 4
        4000×2500 4717 1500 6
        5.11平板应去磁和稳定性处理5.12 平板相对两个侧面上,应有安装手柄或吊环装置的螺纹孔(或圆柱孔),且装置位置的设计应尽量减小因搬运而引起的变形。
        5.13 若平板工作面上设置螺纹孔(或沟槽),其部位应不高于工作面。
        6、检验方法6.1 接触点面积的比率将被检平板工斜面上涂上显示剂,在不低于其精度等级的平板上研合,在被检平板上显示出明显的接触点,然后用一个50mm×50mm范围内刻划有2.5mm×2.5mm的400个小方格的透明薄板(如有机玻璃板)。置于被检平板工作面的任意位置上,依次观察每个方格内包含接触点所占面积的比例(以1/10为单位)。求上述比例数之和,除以4即为所检测部位的接触点面积的比率。为取得典型的数值。应在另一位置上测出接触点面积的比率。求出两次结果的平均值。
        6.2 平面波动量
        将平面波动仪放在平板工作面上,沿任意一直线方向移动平面波动仪。移动距离为平板对角线长度的一半且不应小于200mm.取平面波动仪的指示表(分度值为0.001mm)上最在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被检平板工作面的平面波动量。平面波动仪见图3所示。
        6.3 挠度
        将检测装置放在被检平板工作面上;在不加载荷时,将扭簧比较仪测头与工作面相接触(为使测量准确,测头与工作面之间可放一块薄量块)且记下读数。然后根据表5规定的额定载荷施加力且记下读数;两次读数之差,即为被检平板工作面在额定载荷下的挠度值。检测装置见图4所示。
        7、标志与包装7.1 平板上应标志a)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b)产品名称;c)规格和精度等级;d)产品序号和制造日期;e)本标准的标准号;7.2 平板的包装箱上应标志:a)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b)产品名称;c)规格和精度等级;d)产品序号和制造日期;e)防振、防水、防潮等标记。
        7.3 平板在包装前应经防锈处理并妥善包装,不得因包装不善而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产品。
        7.4 平板经检定符合本标准要求后,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上应有本标准的标准号和产品序号。
        平板是用于工件检测或划线的平面基准器具。平板安装应调至水平、负荷均匀分布于各支点上,应避免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