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尽量保证退火盘条的组织均匀性?

楼主(2009-03-17):
因为炉子本身比较大,40吨以上的。所以组织均匀性不好。

网友:
保证退火组织的问题,应该说是炉子设计的问题,

在设计初期,工艺和炉子要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包括堆型、总堆重等,按这个方案设计炉型和循环模式,这就可以保证组织的均匀性,后期使用的时候,要围绕这个模式使用,过多改变这个模式,必然导致退火均匀性下降,

炉子和其他设备不一样,其热场有固有模式,破坏这个模式对使用非常不利,

楼主:
楼上说的对,我们单位由于近几年市场较好,造成大部分炉子超负荷运载,同时工艺较多,温度不一。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尽量保证。

网友:
假如炉子长期偏离原来的工作曲线,还是改一下炉子比较好,在可能的条件下改一下炉型和原来的循环方式,使之适应新的加热条件。

如果真的是长期工作在高产范围内,建议你上一个合适的隧道炉,可以分别调节各段的加热速度和加热温度,使之在高产的条件下有良好的品质。

楼主:
我们单位有辊底式加热炉,其它的都是台车炉,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想重新购买设备是不可能的,大修也不太可能。现在主要还是从保温时间来着手解决,但对表面和氧化不利。

网友:
以你现有的工艺装备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也是我国工业的一个致命弱点,欧洲有些厂子,产量不大,但设备合适,产品质量比较好,变换产品的时候,相应改造设备适应,我们是有些东西知道了,但无能为力,只能凑合着。所以,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你加大保温时间,对表面质量非常不利,对下游的生产环境影响很大,特别是冷拔。

楼主:
是啊,现在的企业就是有这种弊端,这也是为什么国有企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我们单位本身上了一套全自动的连轧设备,可是由于人员素质差,楞是将其改成了一套手动设备,哈哈。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