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请教

楼主(2009-03-17):
原使用的是VADMI型的真空发生器,带喷射器脉冲的。现计划改用VAD型的,需要使用哪些控制阀呢?

楼主:
如图所示,可以借用VADMI的电磁阀,外串一个VAD的真空发生器就可以产生真空了。但如何破真空呢?我需要在停止真空的同时破掉管道中的真空以释放被吸住的产品的

网友:
第一次接触到,大侠能将该设备的用处介绍一下吗?

楼主(2009-04-22):
接真空吸杯后用于吸取传送产品的。

网友(2010-09-26):
回复 网友A:

    采用三通电磁阀,放在真空发生器之后,需要快速释放时还可以加反向吹气。
    为节省气源,可再加一电磁阀控制压缩空气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