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甲板纵器操作下面的截止阀..它的联接怎么设计?

楼主(2009-03-17):
我是一个做船用阀门的厂家,,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船厂要在甲板上操纵一个截止阀..用加长杆联接...甲板操纵的阀杆是在原地转动,.而截止阀的阀杆是上下移动并旋转的.这样一来..二都不就有冲突了嘛...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哥...中间怎么用什么东西联接加长杆..可以达到使用要求.......

谢谢!

网友:
zwz820308网友好!
.
用伞形齿轮。
.
syw   090318---05.00
.

.

楼主:
谢谢..楼上的来回答...不过最好是选用船舶附件上的标准件..便于采购...我在其它网站上问到答案了...我过一会儿贴上来..其实很简单....

楼主:
将加长杆在舱里某一位置断开,一端做成方形柱,一端做成方形套,配合套在一起既可以滑动,也可以带阀杆转动.配合部分的长度参考截止阀阀杆的行程,可以解决这问题.

楼主:
我查了一下标准..是不是选用CB/T3791-99,E型和F型相配合的..选型根据阀门的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