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加工,拉削太贵,镗床镗不出来---请教

楼主(2009-03-17):
如何将一根内径45mm长180mm的钢管,用什么方法最快,最好,最经济的使内壁加工达到0.8光洁度,加工余量只有0.5mm能帮忙解答吗,谢谢!
我最开始想用拉削加工,但是有朋友告诉我说拉削太贵了。想用镗床镗。后来有人说镗床,这孔太长了,镗不出来。

网友:
对机械加工不太懂,我也想学,座下来听听了

网友:
滚压,我们现在就在用

网友:
1、你有拉床的话,就不贵!一把拉刀1500,能加工几千件。但0.8?
2、你有立加的话,也能镗加工,就四倍径而已。但刀具比较贵。一样0.8要看什么材料!
对你的贵与难,大家都没有概念。
也不知道你的批量是多大?有什么条件?

网友:
0.8的光洁度,要求蛮高的
拉削和镗的话价格太高了
偶也赞同滚压

网友:
大侠总不可能在0.5mm余量的时候滚压吧?

网友:
先车,后磨。长度180可以用内圆磨。

网友:
0.8所谓光洁度这东西可真可假
考虑镗杆双支撑, 镗刀加宽修光刃可否?

网友:
定制专用的磨头,可磨削一次性完成,光洁度也比较好....
问题是国内这种磨头寿命短..国外的不经济..

网友:
滚压肯定不行..05MM你你自己想想可行不,0.8的精度很高,加工余量又小,确实是一种挑战

网友:
楼主做的是液压缸吧?
前道工序可以车削或者镗加工,180的长度怎么不能镗?车或者镗没什么问题的
45的孔有无精度公差要求?
建议:小批,浮动铰刀铰孔可以满足0.8要求
     大批,直接滚压是最经济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这是机械工程师的一道考试题目,我也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的。

网友:
条件没说清楚,零件壁厚、形位公差等技术要求都不知道,如何评价!

网友:
1,先车,后磨。长度180可以用内圆磨;
2,先车,后珩磨;
3,先车,后滚压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定好差不多孔径的管材,滚压呢

网友:
用内圆磨可以啊

网友:
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题目是如此简单,让无数英雄尽折腰!

网友:
我这有件管子,长1600mm,内孔350mm,如何将内孔加工起来啊?各位大侠给个意见!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定精密管呢 ? 尺寸光洁度都能保证。精密管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我想这些问题都差不多吧

网友:
滚压工艺是可以的,扩.铰也是可行的

网友:
直接用内圆磨床磨内孔即可。

网友:
这个其实也不难,180又不是很长,有条件的话可以磨削加工,没条件的话可以在车床或镗床上使用浮动镗刀加工,不过你的磨刀的水平要高一点,不然达不到0.8的光洁度。

网友:
车加工后,内孔研磨

网友:
深孔钻可以啊

网友:
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去买绗磨管。一般内径40-140mm的绗磨管市场都有买。 光洁度0.8、 孔精度H8。
价格也就是每公斤十多元。好多厂家做油缸都是买这种钢管制作。

网友:
原来答案在这里!

网友(2009-04-20):
我认为可以在镗床上加工,可以先镗后绞``但是用的刀杆要好,就没问题。因为180不是很长。

网友:
我记得减震器零件内孔也挺深,是车床上用铰刀铰的孔,当然,也可用浮动镗刀。

网友:
冷挤压,加工精度和粗糙度都没问题 ~~~~~~~~~~~
~~~~~~~~
shi_qh@hotmail.com
兄弟可以的话给我发详细图纸~~~~~~~

网友:
先下再看,不过顶在先既然有人说是精华,那我下一个学习,先谢了

网友:
如果量大最好是用冷轧。加工好 后下成所需尺寸就行了,最简单且完全能保证加工质量。联系冷轧管机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家伙不小,用车床?这个刀可是不短

网友:
最经济的方法是在车床上用浮动镗刀镗孔,然后用浮动铰刀铰就好了。我以前在普车上就做过这种产品,一班大概能生产40件左右。

网友:
180MM都镗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先用专用扩孔钻扩一刀,再用45的套式铰刀过一刀,又快又好。

网友:
对于三楼的滚压方法有些不理解,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呢?xiexie 这种可以镗的,粗精分开,不过建议用磨床,可以无心磨床进行,但是不知道加工价是多少,我们曾经有一个2M长,直径80的孔要加工,委托别人进行,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先镗,后无心磨

网友:
试试车床浮动镗刀

网友:
这个孔不深呀,镗孔完全可以,

网友:
1 车,留0.02
2 挤压,成
还要看壁厚

网友(2012-03-07):
我考虑用内圆磨可以实现。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上数控设备用防震刀镗出来,效率高。; m6 Z4 H& D) C% m1 x
批量小的话暂时不知道。磨也好滚压也好,效率都太低了。

网友(2014-03-09):
浮动镗刀片可以, 不过要先粗镗,确保预镗量在0.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