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微小点的温度---请教

楼主(2009-03-17):
如附件。
高频焊接,加热时间1.2秒,工件仅直径3mm,需要测量焊接时的最高温度,温度最高可能有1000摄氏度。
红外测温仪试过了,点太小了,探不到。
热电偶不知有没有这么小的探头?

请高手支招或介绍可用的产品

网友:
luzuozhi 网友好!
.
采用光纤测温,应该能行!
.
syw   090318---05.11

网友: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我没接触过光纤测温,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
我也没有用过“光纤测温”!
只是感到此道题,采用“光纤测温”原理上讲,能够行的通。
.
红外测温原理有“检测能量型”和“检测频率型(比色)”两种。
.
luzuozhi 网友的这道题,如果被测工作足够大的话,采用红外测温
是完全可以的!
.
但由于所要检测的工件太细,只有“3MM”.。用红外检测就会参杂很多背景噪音。
.
我想,光纤截面很细,如果,将光谱导出来,再采用“检测频率型(比色)”原理,
应该能行。
.
制定项目方案最重要的是看原理是否能行的通。
通则胜!
.
syw  090318---09.18
.

网友:
谢谢syw开门造车前辈!

网友:
3mm??用好一点的红外线测温仪不正好吗!

楼主:
晥乡兄 好
我这边的问题是:
工件小,周边结构阻碍了红外探射。

所以最近我都是在找接触式的,非接触式的测量方法会引入很多背景噪音。
我量了很多次,得到的结果都只比室温高一点,肯定不正确。

光纤的?
没接触过,先去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