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中的带有角度的椭圆怎么编程呢?

楼主(2009-03-17):
FUNAC数控车中的带有角度的椭圆怎么编程呢?
是用旋转工件坐标系还是用椭圆角度公式来编程。怎么编呢?

请各位高人指点啊。谢谢!

网友:
用椭圆旋转后的公式来做!

楼主:
    你好   我已经找过好多书都没有   太难了  具体怎么编写呢?  谢谢你

网友:
具体怎样编写,请高手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
其实就把它分两部车   ,   先把椭圆车一半在车另外一半
我们老师教我们广数就是 这样的   不 知道法拉克系统是 不是 一样的   你 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用微分的思路加工

网友A:
编程思路和不旋转的椭圆一样,不过需要经过坐标转换
1、按照未旋转的椭圆坐标进行赋值,得到此坐标系的X和Z
2、利用坐标旋转公式,通过变量赋值转换成水平坐标系的坐标,
3、利用G01的直线拟合,就可走出来,不过要注意要将第二步的坐标再进行一次转换,这次是转换为工件坐标
4、循环条件仍按第一步中的变量进行判断,构成循环即可完成

坐标轴旋转公式为:Z=Z`cosθ+X`sinθ
                         X=-Z`sinθ+X`cosθ

式中:X、Z为旋转后的水平坐标;X`Z`为未旋转时的椭圆曲线坐标;θ为坐标轴旋转角度

网友:
给你个资料

游客

网友(2012-04-02):
不错的资料!!
果然不错,大授启发大受启发
能不能发给我,QQ525457550,谢谢!

楼主(2009-03-29):
8# azhu008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其实也可以把椭圆看做两个4个圆弧来编程不是更方便么

楼主(2009-05-04):
坐标轴旋转公式为:Z=Z`cosθ+X`sinθ
                         X=-Z`sinθ+X`cosθ

式中:X、Z为旋转后的水平坐标;X`Z`为未旋转时的椭圆曲线坐标;θ为坐标轴旋转角度
  假如是一个抛物线旋转   用这个公式好不好用呢
X=X`cosθ+Z`sinθ
                         Z=-X`sinθ+Z`cosθ这样行吗

网友:
一样的,这个是坐标旋转的公式,是把平面上的一个点的两个坐标系的坐标值进行转换,仍然表达事关平面上这一个点

网友(2009-12-09):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2010-06-04):
看下怎么样的了??!!!!!!!

网友:
以用微分的思路加工/.......

网友(2010-07-18):
可以用Mastercam就OK!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谢谢楼主和各位兄弟姐妹!

网友(2010-10-11):
我是新手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看看
比如做到135度长半轴40短半30
#201=0                                               从0度开始做
WHILE#1GE135                                  走到135度
#202=40*SIN[#201*PI/180]             公式
#203=30*TAN[#201*PI/180]             公式
G01X[#202*2]Z[#203]                        移动
#201=#201+1                                    每次走1度
ENDW                                                  结束

我记得以前学过数控车是这样的B类的A类的不太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MasterCamV9.1怎么安装
我安装老师出错

网友:
我记的我在学校参加省级的数控技能大赛就是加工一个便角度的椭圆
那只是牵扯到计算,吧角度用计算公式转换过来就OK了
要知道椭圆的起点和终点坐标还有就是标准椭圆和斜椭圆的的旋转角度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不好说但是你要是能给我发个图过来
我想我能给你解决

网友:
要是像10所说的那样干事不对的
要是从外观上看是可以的
但是要是测量就是有差距的
我建议你吧图发出来
我想我可以直接给你写出程序

网友(2012-04-01):
我也正在研究旋转曲线的数控车加工,下来看看

网友:
如果是广数的有专门的指令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思路和不旋转的椭圆一样,不过需要经过坐标转换
1、按照未旋转的椭圆坐标进行赋值,得到此坐标系的X和 ...

我在添加点,其中要用到以上他说的公式在用#代进入,其中#1=0表示0度#2=180表示坐标旋转到180度,#3=长半轴半径#4=短半轴半径,在用G1编程,在这其中要用到一个循环判定指令,wLIHE〔#1LE180〕GOTO1就好了。

网友:
记住多少度角大括号里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