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淬火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7):
我所见过的机器是立式的,用线圈感应表面淬火的.工件比较小.现在我们公司有根2米多的轴,表面要求淬火硬度RC52,轴直径Φ80,请问这样的轴表面淬火的机器是怎么样的(那淬火机器学名怎么称呼,我想搜索下图片),是立式还是卧式的?我心里想的大概也是立式的,不知道有没有卧式的?因为我觉得卧式容易使工件变形,不知道这样认为的对不对?

请教,谢谢!

网友:
锄禾日网友好!
.
高频感应加热.。
.
syw  090318---05.20
.

网友:
表面淬火多使用高频感应淬火设备。另根据加热深度不同还有中频感应加热和超音频加热设备。多为立式结构。

网友:
请教,我们的链轮 ,12A,按标准做的链轮,热处理工艺45钢为整体调质,齿面高频淬火后低温回火,现在链轮老是出现裂缝.前几天做的5个,裂了三个.不知道有没有明白的?是我的的材料不达标嘛?还是工艺有问题?

网友:
楼主见到的应当是淬火机床,你的轴应当用立式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