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工程图半圆无中心线,无何设置啊!

楼主(2009-03-17):
还有默认中心线不行,可以改不,那里改呢?
其待大吓的答复.

网友:
贴个图或prt+drw看看,其实就是在视图-》显示/拭除命令里.

楼主:
就是7.5的半圆孔,显示/拭除命令是标不出来的,这是我自已标画的中心线,那里可以设置吗?
还有你要是知道的话,中心线的间距那个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
可以在part里手动添加一根基准轴。

楼主(2009-05-16):
谢谢! 天上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