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和SolidWorks电脑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09-03-17):
每次画图的时候,运行软件都很慢
请问用CAD和SolidWorks,电脑大概需要什么配置啊?

网友:
用SolidWorks画零件的话,1G的内存就ok,大型装配图要2G内存,最好256的独立显卡。别的一般话,就可以了。CAD要求就低的可怜了...

网友:
CPU现在市面上的都没问题,内存最好是大于1G(XP操作系统),如果是vista系统,那内存最好是4G,另外CAD,solidworks等软件,如果要运行流畅,并启动特效的话,那么一张专业显卡是必须的。特别是在做软大型装配体,或是实时渲染的操作,如果没有专业显卡,那么要完成这些工作无疑是场恶梦。

网友:
UG的安装配置推荐为CPU2.4以上,1G内存就可以了,SW应该与UG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