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元测量---请教

楼主(2009-03-17):
我厂有一台手动三次元,现我厂产品需要测量圆弧,但是不知为什么一段圆弧我测六个点,但是连续测量几次测量数据差好几十条。但是测量一般的圆又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我测量一个圆孔中心到一个面的距离是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平面联系测量几次好象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第一个问题:什么数据差几十条?直径还是圆度或是圆心坐标?
第二个问题:多次重复测量看你圆心位置坐标的变化可有规律。

楼主:
第一个:圆弧半径差几十条。
第二个:那个圆心位置我只测量了一篇,而平面我多次测量。但是圆心到那几次测量平面的距离差好多。

网友:
第一个:圆弧测量的时候是不是当整个圆来测量,同时圆弧边界的变化也就是两边如果加工偏差稍大点对圆弧影响还是蛮大的

第二,测量几次平面啥叫好像没有问题?面的法线方向,也就是i,j,k有多大变化.因为这个问题说的太简单,没办法给你建议.
只是说如果圆心只测量一遍(如果没牵扯到投影面的话).那就是点到面距离.有偏差要发现差在什么地方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慢慢就成高手了,不要说好像没有问题

第三,手动三坐标有的时候探针补偿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短圆弧测量?

网友:
短圆弧测量 社区里有这方面的 资料  找一下啊

楼主:
还是没有看到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2016-07-15):
不会测  平时少接触到这东西

网友(2017-02-19):
撒飞洒发

网友(2018-08-16):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