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孔口倒角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焊接结构件在镗床或专机上加工完孔(直径100左右)后,如何在床下倒角?

网友:
要求不严格,倒角又不大就用圆锉处理下,或者用那种倒角的工具,好像叫诺娃,处理软的材料手动倒角不错

网友:
只有手动倒角了吧

网友:
找夹持式铣边机,夹住工件转一圈就有倒角。而且大小也可以调。一般45钢2×45的倒角,一个刀片可以维持加工不低于400件。一个刀片就10块左右。

网友:
关键是看你要求了,, 要求低的也可以用磨头或小砂轮片..

网友:
用我们的组合刀具可以内孔倒角

网友:
手工倒角下就可以了,一般不会要求很高的,只要去掉锐边就可以了

网友:
问得不严谨,答的就必然“五花八门”。

楼主(2009-04-22):
8# 手拉手 [/
呵呵呵,没说明白,补充一下,ZL50装载机前后车架、动臂等结构件,各孔系镗完后,如何在床子下快速倒角?倒角要求1*45°,精度要求不严。

楼主:
找夹持式铣边机,夹住工件转一圈就有倒角。而且大小也可以调。一般45钢2×45的倒角,一个刀片可以维持加工不低于400件。一个刀片就10块左右。
引用 网友A:

这铣边机哪里有卖的?

网友:
有倒角机可用

楼主(2009-12-22):
买了一个手持式倒角机,但刀片是焊接的,磨损太快,不知有没有可换刀片的啊

网友(2010-02-10):
方法不错,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