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式机床两立柱怎么来保证同步移动精度--请教

楼主(2009-03-17):
1、龙门式机床两立柱跨距较大,请问怎么来保证立柱的同步精度?

2、国内的龙门式机床立柱移动,是靠丝杠驱动还是用齿轮齿条结构移动?

3、如果是靠丝杠驱动,如果行程10m,又怎么保证丝杠的直线度?

4、如果用齿轮齿条结构,又怎么保证同步移动的精度?

这是桂林机床厂的一台机床,底座和工作台是一体的,底座上面用防护罩盖住了,看不见是怎么传动的,请教 .

这是桂林机床厂另一台机床,底座和工作台是分开的,底座上面也用防护罩盖住了,看不见是怎么传动的,请教

(说明:绝对不是做广告,纯属技术请教)

网友:
我觉得绝不可能是齿条

    应该是丝杆传动,位移时用立导轨导向移动,这样丝杆的直线度并不需要过度的需要严格,靠立导轨就可以保证精度了,机床磨合一端时间,丝杆直线度也就自然好了

   刚涉足机械行业,乱猜想的~~

网友:
真的不知道啊!明天上车间看看我们单位的8m刨!

网友:
同意2楼大侠的说法,齿条传动不可能有很高的精度的。
龙门式的机床我就没有见过,但是龙门式的SMT贴片机我就研究过其传动机构,它是利用伺服马达+精密滚珠丝杠来牵引作直线运动,而直线度呢,则是由直线滚珠导轨来保证的,这样一来的话,成本是很高,但是精度也是很高的
我胡乱瞎说一通,还请大家多指导

网友:
因我没见过桂林机床厂的这种机床,仅从楼主的图片上分析,不对之处还请行家指正:
1、两立柱的同步精度应是靠立柱与导轨之间的配合精度来保证;
2、这种大型机床一般都是用丝杆传动;
3、机床的位移精度现在大多数都采用光学尺保证,机床导轨保证直线度,对丝杆直线度要求不是很高。所以每台机床在使用之前都要校导轨的水平度,而不用校丝杆。

网友:
10米的行程应该是蜗条吧

网友:
我见得25m立柱的同步精度是靠立柱与导轨之间的配合精度来保证,机床的位移精度都采用光学尺保证,机床导轨保证直线度,对丝杆直线度要求倒不是很高。

网友:
看一下说明书不就得了?《机修手册·龙门铣》也有详尽的介绍。瞎猜虎总是难靠谱啊!

网友:
2000年的时候我去过桂林机床厂实习,这么大的设备但是只是给我们看看外形,并没有看到里面的结构。这个厂现在做得挺不错的。
从图片上很难看得出它的传动部件是丝杠还是齿条齿轮。
齿条齿轮很难消除配合间隙,因此不合适用来做高精度的传动吧。
除了丝杆就是直线电机了,这两个不知是选用那个。
10M的跨度,相信只有导轨才能保证同步移动的精度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就是 立柱移动时候他靠死扛传动的话有几根丝杠,如果是一根的话怎么布置的?我没见过龙门移动式的,好像我看到的都是工作台移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就是 立柱移动时候他靠死扛传动的话有几根丝杠,如果是一根的话怎么布置的?我没见过龙门移动式的,好像我看到的都是工作台移动的。。。
引用 网友A:

丝杆应是只有一根,放在两立柱的中间,导轨下方。
具体的这款龙门铣我也没见过,只是通过楼主的图片与楼主的描素推断的。

网友C:
线性滑轨+滚珠丝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就是 立柱移动时候他靠死扛传动的话有几根丝杠,如果是一根的话怎么布置的?我没见过龙门移动式的,好像我看到的都是工作台移动的。。。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移动的多是刨床磨床吧?
龙门移动的设备挺多的呀,钢铁厂里给汽车装载钢铁的龙门吊就是龙门架移动;码头上有很多的龙门吊、垛码机是龙门架移动的。

图片上说明了是复合导轨,是它的专利来的,要弄清楚它的专利,买台回来拆开看看嘛。呵呵。。。

网友:
从图片上很难看得出它的传动部件是丝杠还是齿条齿轮

网友:
如果要求同步好要用闭环控制

网友B:
如果要求同步好要用闭环控制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什么是闭环控制,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工作台移动的

网友:
你不会问厂家啊?!说话注意点儿技巧就是了。

网友:
用光栅尺,闭环控制

网友E:
闭环控制就是带有反馈装置,能够检测是否到位。比如说工作台采用电机丝杆传动,用旋转编码器来检查丝杆的脉冲量以确定工作台已经到位,这就是闭环控制。如果没有使用传感器来检测工作台是否到位,就是开环控制。

网友:
它的驱动伺服电机是同步的

网友(2009-04-18):
重型动龙门铣床都是有的齿条传动的,精度高的齿条可达到P7级,每个立柱滑座下装有2套电机和减速机形成主动和从动机构,配合全闭环能有效的保证精度,这是现在各大厂常有的配置

网友F:
典型的齿条传动配合双电机全闭环来实现精度定位

网友:
10米丝杠太长,得在中间加液压支撑托最少2个难度大不好计算,再说国内的10米精度差

网友:
同意十楼的疑问.对于两个立柱,有几个动力呢.两立柱之间靠横梁刚性连接.那么当横梁跨度较大时,这时若只一个立柱主动,另一个从动,会不会出现移动困难或精度误差.若两个立柱都有自身动力,那怎么保证两个动力分别对两立柱同步驱使呢.

网友:
重型动龙门铣床都是有的齿条传动的,精度高的齿条可达到P7级,每个立柱滑座下装有2套电机和减速机形成主动和从动机构,配合全闭环能有效的保证精度,这是现在各大厂常有的配置
引用 网友F:

是两个闭环吗,也就是系统分别对两个驱动装置下达驱动命令,然后两个驱动装置分别根据系统命令定位?

网友:
伺服电机同步,加位置补偿

网友:
长距离的一般用蜗杆齿条传动,双边同时驱动,闭环反馈,精度上没有问题的,实在需要使用丝杆的话,也是丝母转动,丝杠不动的

网友(2010-11-22):
伺服马达+精密滚珠丝杠+导轨

网友:
我见过的龙门铣床,是工作台移动,龙门支架是固定的,
象LZ图中的这种龙门机床,传动肯定是通过两直线导轨上的滚珠丝杠完成,滚珠丝杠转动的话也肯定是通过传动杆同步的

网友(2011-07-07):
我是做台湾进口的KTO滚珠丝杆和导轨的..有需要咨询的朋友可以互相交流啊..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可能是左右二侧都用丝杆,然后再用同步齿带或链同时连接在同一个驱动轮上。最有可能的是同二伺服系统同步驱动

网友:
齿轮齿条的消隙技术应该很成熟吧,即便是丝杆不动,螺母旋转,25M长的丝杠,代价会不会大?

网友:
简单的问题但加工时精度和工艺比较复杂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2011-08-25):
两边一边一个齿条 每个齿条配两个伺服电机直驱的齿轮用来消隙   闭环控制是用一边还是两边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五十米的光栅怎么接这是个问题 雷尼绍的我记得最长26米  我曾经问过用激光干涉仪代替光栅 结果被骂败家子   机床这东西确实是动脑子的活

网友:
这种龙门铣行程有多大呢

网友:
机床大多用丝杠吧

网友(2012-05-17):
引用 网友A:
5# 天上人间
我有个疑问,就是 立柱移动时候他靠死扛传动的话有几根丝杠,如果是一根的话怎么布置的?我 ...

同意10楼的疑问,"立柱移动时候他靠死扛传动的话有几根丝杠,如果是一根的话怎么布置的?"求解答

网友:
向龙门结构一般用齿轮齿条,有两种结构:单驱和双驱。
单驱是一个伺服电机,安装在一侧,另一侧通过机构传动来保证两侧同步。
双驱是通过两个电机的控制来保证同步,一般都是用光栅来保证精度,要求不高的,直接靠旋转编码器+补偿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性滑轨+滚珠丝杠

线性滑轨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是硬轨吧。。。线性滑轨一般不能承受重切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什么是闭环控制,能不能解释一下?

同步和闭环有必然联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齿条传动配合双电机全闭环来实现精度定位

一个立柱一个嘛。。还是俩立柱共用一个,估计是一个一个吧???俩共用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
伺服系统加齿条

网友(2014-03-20):
都不是随便装的,有装配要求,不管是丝杆还是齿条,你装的精度高才是高,导轨和丝杆,直线度和平行度在0.002,主要看机床的尺寸

网友:
顺便说说同步,也是需要你调的,你不懂是调不出来的

网友:
刚改造一台龙门铣,原来是齿轮齿条,一大堆减速机构,现改为滚珠丝杆,效果还好,其实还是制造设备的精度保证被加工件

网友:
正在学习中 ,我见过有人设计涡轮条的,是梯形的,不知道精度咋样,

网友:
期待见到大侠的实物效果,有钱烧真好

网友:
都用的丝杆,谁有齿条的干什么?

网友(2015-11-25):
像这种龙门结构有几个疑问
1.一边用丝杆驱动,一边用导轨支撑从动,多少跨度就需要同步驱动了?我从厂家得到的资料,700以后就要同步了,我650跨度,左右就不同步了。
2.中间横梁的偏摆如何避免。所谓偏摆就是一边驱动,从动侧会有运行的滞后。
3.安装除了底面平面度保证,两边行走平行度,还有什么需要保证的。

网友:
侧面装的丝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闭环控制就是带有反馈装置,能够检测是否到位。比如说工作台采用电机丝杆传动,用旋转编码器来检查丝杆的脉 ...

很详细,感觉进来一看思路更清晰了。

网友(2021-10-29):
丝杠要加支撑

网友:
1、依一条导轨做为基准测另一条导轨的精度。靠导轨的测顶调整。
2、齿轮齿条或蜗条。
3、丝杠两端用螺母拉紧。
4、双齿轮消隙,双伺服电机同步运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