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内圈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安装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17):
设计中使用到了双内圈双列圆锥滚子轴承,请教各位,这种轴承是需要内外圈都要定位呢还是只要定位内圈就可以了?盼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

楼主:
感谢梦回书香,但是里面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啊

网友:
双列圆锥一般都是两个内圈或者两个外圈的~~

网友:
我想应该是外圈定位吧

网友:
图一固定端和浮动端均为双外圈
图二固定端为双内圈,浮动端为双外圈

网友:
根据上图回答楼主的问题:双内圈轴承一般不能作为浮动端使用,在作为固定端使用时内外圈都需要固定。

网友(2011-09-19):
急需,我现在在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