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空间有限---请教

楼主(2009-03-17):
我需要一个油缸,行程10mm即可,但油缸安装空间的在长度方向上仅120mm,请问专家可能实现吗?

网友:
哈要看你的缸径大小等因素才能确定的

网友:
完全可以,双出杆油缸都可以实现

网友:
采用多级油缸。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与缸径、压力、安装形式等有关。

网友:
与缸径、压力、安装形式等有关。

如果能将参数报全,我可以给你出个装配图参考参考QQ736832972

楼主:
要求缸径%%C200

网友(2010-08-23):
应该可以,,设计过25Mpa,280X25的,,轴向尺寸190的油缸,,你这细算一下估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