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此焊接构造,如何确定工艺和焊接尺寸大小?

楼主(2009-03-17):
问题一:最后封那个板?
问题二:件1和件3焊接时必须开坡口吗?
问题三:件1两侧贴板是否需要开坡口焊接?

网友:
这是个轴承座吧?据说某些轴承座安装是要焊接的,那么机械手册上应该有这类轴承座安装的方法吧?

网友:
能否告诉零件2和零件3的垂直距离

网友:
问题一:最后封那个板?
答:为保证轴承同心,你说该最后封哪个板?
    我不知道你的加工顺序,如果是我来设计,那么我会最后封板2.因为这样才能微调轴承同心.
问题二:件1和件3焊接时必须开坡口吗?
问题三:件1两侧贴板是否需要开坡口焊接?
答:如果贴板只是为了保证刚度或者外观,或者安全杠,那么开坡口价值不大.
    件1和件3焊接,建议开坡口,

以上意见,是我的个人意见,提供参考.

网友:
我建议最后焊3。是否开坡口,是强度、刚度的需要。酌情处理。
同轴度不应由焊接这道工序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