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具国家标准

楼主(2009-03-17):
一.可转位刀具刀片型号编制标准
1.可转位车刀型号表示规则
  GBT5343.1,它等效采用ISO56801989。它适用于可转位外圆车刀、端面车刀、防形车刀及拼装复合刀具的模块刀头的型号编制。其型号也是由按规定顺序排列的一组字母和数字代号所组成。
2.可转位带孔铣刀型号表示规则
  它是在ISO74061986的基础上制订的。它适用于可转位面铣刀、三面刃(槽)铣刀、套式立铣刀及圆柱形铣刀型号的编制。其型号由11个号位组成(面铣刀只有10个号位,没有第11个号位)。前14号位表明刀体的特征。波折号后边的号位表示刀片装夹方式和刀片特征。
3.可转位带柄铣刀型号表示规则
  它是在国际标准ISO78481986的基础上制订的。它的型号也由11个号位组成。其中有5个号位表示刀体的特征,两个号位表示柄部的特征,另外4个号位则表示刀片的装夹方法及其切削刃长度的特征。
4.可转位刀片型号表示规则
B2076-87,等效ISO1832-85,国内外硬质合金厂生产的切削用可转位刀片(包括车刀片和铣刀片)的型号都符合这个标准。它是由给定意义的字母和数字代号,按一定顺序排列的十个号位组成。其中第8和第9个号位分别表示切削刃截面形状和刀片切削方向,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才予标出。
二.可转位刀片标准
1.GB207987(代替GB207980)无孔的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此标准等采用国际标准ISO08831995。标准中规定了TNUNTNGNTPUNTPGNSNUNSNGNSPUNSPGNTPURTPMRSPURSPMR12种类型刀片的系列尺寸。
2.GB207787(代替GB207780)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圆角半径:此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SO32861976。标准规定刀尖圆角半径的尺寸系列为0.20.40.81.62.02.43.2mm

网友:
我还以为是详细标准呢,原来只是个列表。不过还是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