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N传输数控加工程序的方法

楼主(2009-03-17):
首先将NC MD bits中的5012.7设为1
NC向编程器中传送
按下SETTING DATA,然后扩展(>)选择SETTING BITS,将50105012设为0,按下(∧)键。
按下DATA IN-OUT,选择接口1
RTS-LINE,进入DATA-OUT,分别选择各项,按下START,出现DIO后,编程器进入PCIN,选择DATA IN,取名后,按回车键接收数据。每传送完一个,按下STOP,选择下一个继续传送。

最好在初始画面传送PLC。

从编程器向NC中传送机床数据
按下“强启”键,进入初始画面,选择INITIAL CLEAR。
按下MACHINE DATA后,选择

CLEAR
NC MD

LOAD
NC MD

CLEAR PLC MD
LOAD PLC MD
按下∧)键,进入PLC INITIAL,选择
CLEAR PLC PROGRAM
CLEAR RETENTIVE FLAG
按下∧)键,进入NC DATA,选择
FORMAT USER MEMORY
CLEAR PART PROGRAM MEMORY
FORMAT ALARM TEXT MEMORY
按下∧)键,进入DATA IN-OUT,在SETTING DATA BITS 画面下,将SD5010,5012设为0;将SD5011,5013设为11000111;将SD5016设为00101000。然后按下DATA-IN,选择接口1
RTS-LINE,编程器进入PCIN,选择DATA-OUT。

PCIN传送时应注意,V24下拉菜单:9600Bd,7位,2位,EVEN PARITY,XON OFF
OFF。注意编程器接口是COM1(大)还是COM2(小)。

例如:由编程器传出时 FILE——CHANGE DIRECTORY
C:\ZJ,然后自己写文件名C:\ZJ(\tea1).

用STEP5对机床进行在线监控并传送PLC程序:
将SD5010,5012设为100,接口选
PLC-PROGRAM

按下DATA IN START后双击OFF-LINE,进入ON-LINE,然后进行传送。传完后,按下∧)键,按下SET UP END PW,结束传送。

附:传输软件

网友(2011-01-1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系统?? 840C?

网友:
我公司专门为台湾一精密公司生产数控加工中心的刀库一整套零件,原来我们国内的加工中心的刀库基本上从台湾引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