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与精镗孔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3-17):
请问各位大侠,两者各有何优势与弱势?
从刀具的几何参数,切削效率,加工质量方面说说看。
听说铰孔是顺着底孔走的,不知道为啥,是什么结构使之能顺着孔走呢?

网友:
简单的说镗孔可以修正孔的位置度,精度和粗糙度
铰孔可以提高孔的粗糙度和精度,但是铰刀如果作成铣铰刀的话也是可以修正位置度的
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楼主问题太大,不好回答

楼主:
谢谢。
我只是对镗孔与铰孔的区别不甚明白。
那能对我说说,铰孔是顺着底孔走而镗刀不会的原因吗?

网友:
铰刀有刃带,镗刀是没有的!

网友:
对,铰刀不能像镗刀那样就是因为铰刀有韧带,且不只一条,几条韧带充满在孔中,使铰刀不能像镗刀那样随意移动。

网友:
铰孔效率高,对于孔要求不高时常用,镗孔精度高,效率低些

网友:
这也得看是什么情况了 6# tlmin

网友:
014巴山秋雨2009-03-18 00:00
呵呵,这个问题说清楚费劲
简单点:铰孔适合小长孔,对孔的直线度要求不很严格
镗孔适合盲孔,较大的孔,起码刀杆要伸进去且保证一定刚度
镗孔精度高,但效率稍低
铰孔顺孔走,是因为铰刀长又有排屑槽,刚性不足,被底孔导向,弯着进行切削,(长孔一般钻的斜),也就是说铰孔只修孔的精度,不修孔的直线度(也不是不修,相对来说)
所以精度高的孔尤其是行位公差严的孔能镗不铰
在别的地方找来的,自认为答的不错的

网友:
说的满全面了,再补充一点就是:铰孔可以是机械的还可以是手工的哦

网友:
路过,温习了以前学的,谢谢楼上的大侠们.

网友:
楼上说的综合起来就差不多了,其实用什么加工拿到东西你再想想这两种加工方式是如何加工的就知道怎么选了。另外,一把镗刀,一般是可调的,能干很多种孔,一把绞刀只能干一个空。
六楼的效率说不尽然,绞刀没转进给大,但是切削速度低,且退回时也是切削进给,镗刀的切削速度高很多。干铸铁我们用CBN的干到500m。
精度上我感觉有时绞刀干的感觉上光滑

网友:
可以先镗后铰,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网友:
路过,并学习!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2009-07-14):
蛮热闹的嘛!大家都不错,继续......

网友:
铰孔是因为在铰削过程中,其因为切屑对其产生的反作用力使其使终保持与原底孔的中心线基本一致,这也就是说"顺着底孔走"了.而镗孔则是在保证刀具刚性的前提下,通过刀具与工件的相对直线进给和旋转运动,形成圆柱面(即孔),其形状精度就比铰孔质量高了(一般主要指孔的直线度和圆柱度).

网友(2011-11-05):
绞孔使用与直径比较小的孔,镗孔一般可以镗比较大的孔(镗刀可以径向进给),再就是绞孔是为了获得表面光洁度(修光)

网友:
个人愚见  铰孔主要是铰刀韧带切削 加工过程中顺孔走自带导向作用 精度和排削有影响
             镗孔的切削是靠底部切削  对刀杆要就较高 导向依靠刀杆
我那个专家指点

网友:
镗孔精度高,但是效率要低一点,,绞孔精度没有镗孔的高,但是效率高

网友:
请问镗孔能保证两个孔的同心度吗!!

网友:
简单地说,铰销适合干小孔如销子孔,镗销适合干大孔,如汽缸套。

网友:
手工铰孔切削用量不变吧1

网友(2015-01-28):
1.铰孔比精镗孔容易保证尺寸精度和形状精度,生产率也较高,对于小孔和细长孔更是如此。但不能校正原孔的轴线偏斜。镗削可有效地校正原孔的位置误差,但由于镗杆直径受孔径的限制,故镗削质量的控制(特别是细长孔)不如铰削方便。镗削的生产率低。因为镗削需用较小的切深和进给量进行多次走刀以减小刀杆的弯曲变形,且在镗床和铣床上镗孔需调整镗刀在刀杆上的径向位置,故操作复杂、费时。
2.铰孔的适应性较差。一定直径的铰刀只能加工一种直径和尺寸公差等级的孔,铰削的孔径一般小于Φ80mm,常用的在Φ40mm以下。对于阶梯孔和盲孔则铰削的工艺性较差。镗削的适应性强,除直径很小且较深的孔以外,各种直径和各种结构类型的孔几乎均可镗削。
可镗削的各种结构类型的孔见下图:

网友:
可镗削的各种结构类型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