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精度的光洁度能达到0.8?

楼主(2009-03-17):
项目需要,要加工个300mm长内孔,想用慢走丝,不知光洁度可否达到0.8
还有,如果再比较镗床或拉床,三种方式哪种更划算点。
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对了,孔的直径是8mm

网友:
不知道拉床, 也不会算加工那么长的8的孔的拉刀会不会拉断,
还有,不知道你是不是只有一件啊, 只一件的情况还是用慢走丝加工吧,
拉刀想来也是要很多钱吧,
呵呵 针对你的孔慢走丝要比镗好做吧, 光洁度应该能保证,就怕切割后,孔中间会尺寸大
那么高,一般慢走丝都会出现拉弧的现象  建议楼主采用别的加工方式。 比如行磨什么的。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指点
还有点疑问,我加工是批量的
不知道加工这个孔的成本大概需要多少

网友:
批量的应该不采用慢走丝加工~成本太贵!!!!慢走丝一个孔加工费就得200元多了

网友:
φ8X300的孔要求0.8的光洁度,没有用途,还有整个零件图也没有,不过可以发张零件图来看一看。

网友:
如果直线度没有要求的话,可以用中走丝,也可达到这样的粗糙度

网友:
中走丝不行把这个孔是干什么用的啊
那这么高的粗糙度

网友(2009-07-19):
中走丝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中走丝肯定达不到0.8.

网友(2009-09-14):
中走丝达不到0.8,慢走丝可以达到,但由于你是批量生产,所以从经济性能上来讲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