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换向阀的作用--请教

楼主(2009-03-18):
下图,是我们厂使用的系统的原理图中的。
阀610为比例阀,阀150为电液换向阀。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比例阀来进行换向,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电液换向阀?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但不记的哪一位哲学家说过,存在就是有意义的。盼各位社友解惑。

网友:
为了对大功率液压系统进行控制, 应使用先导式换向阀,其原因在于移动阀芯需要的作用力较大。所以10通径以上的电液换向阀一般采用先导式控制。

网友:
楼主好!
图中比例换向阀610的中位用虚线表示的,说明这是该阀的过度机能,而不是中位机能。也就是说该比例换向阀610是一个二位四通阀,不具备中位机能。
而图中加的电液换向阀150,在此处扮演着一个“电动液压锁”的部件,电液换向阀150不得电时能将执行机构锁死。
粗谈。望大家指教。

网友:
150为电液换向阀怎么一端两个弹簧,分别有什么用

网友:
楼主说说这部分原理图接的执行机构是做什么的吧!
能将电液换向阀150的型号发上来吗?

网友:
一个弹簧是先导阀的,另一个是主阀体的牙

楼主:
该阀控制的执行机构为液压马达。阀的型号我暂时还没有。
液压马达参数:
    转速:610rpm
     流量:Q=153l/min

网友:
150这个阀很奇特,没见过,一端带两个弹簧,另一端好像还带压力开关。

网友:
阀的生产厂家说下哦

楼主:
我现在只有系统原理图,阀的很多信号都没有。应该是力士乐的。

网友:
阀610应该是三位四通阀,,不是二位四通阀,,我没见过谁画原理图还画出阀的过渡机能的,,再说了,过渡位应该是三个,,不是一个,,
这样的话,,阀150就不能是液压锁,,液压锁是不能和O型中位机能的换向阀联合使用的,,个人认为它应该是起平衡阀的作用,,
另,,阀150的两个弹簧,,一个是导阀上的,,一个是主阀上的,,

网友:
请问,过渡位应该是三个,而不是一个是什么意思?
另外,我说的液压锁不是彼液压锁,我指的是该阀在这里相当于液压锁。
请版主出来释疑。

网友:
个人看法:
610用于控制马达的速度变化及转向,实现无级调节效果
150是610的开关,同时可以起到紧急制动的效果,150好像具备阀芯位置检测功能,可确保运行时的安全性。
可能说得不对,还要看这两个阀的通径大小以及运行时的动作顺序。如果有动作表之类的,希望楼主提供。

网友:
关于过渡位,,可以看一下手册或者样本上的二位四通阀的那部分,,有图的,,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太复杂了,,哈,,

网友:
阀150,,个人认为,,不是制动阀,,制动阀用在马达的回路上,,不但可以吸收冲击,,还起给马达补油的作用,,阀150满足不了这些要求,,

网友:
指出楼主该液压原理图中的一处错误。
图中的24单向节流阀应该和25液压锁位置互换。
否则现在的位置将会导致液压锁失去作用。
因为24单向节流阀会导致液压锁无法锁紧。
请大家看图。

网友:
流量压力比较大的系统要用液控的换向阀,但控制上还要用电的,所以就要考虑用电液换向阀

网友(2011-04-24):
学习了  谢谢高手啊  啊啊

网友:
能不能说下这组阀控制的马达工况
阀的设置都是根据工况来的

网友:
我公司用比例阀控制油缸,因其中位泄漏量大,所以当需要油缸在行程中间停止时,活塞总是几秒钟要摆动一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是在比例阀与油缸间加了一个电磁球阀,当需油缸在中间位停止时,让电磁球阀充当液压锁的角色。使活塞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