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液压站连续运行1周,液压油发热变质---请教

楼主(2009-03-18):
我们现在有个新液压站,现在连续运行了1个多星期,出现了油温升高,并且变质。
现在液压站里的加热器没开,外界温度-10度,但液压油温度已达到50度,检查溢流阀,其他阀等都没问题;此时油应经变质,从外观上看液压油发白,无味,有沉淀物,自己分析可能是进水了,但是整个系统都是密闭的,应该也不会进水。我想是不是因为油过热所致(中间有一次用加热器加热了一个晚上)。
油箱80L,加热器1kW。。
烦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换次油再看看

楼主:
还有1天设备才能停止,到时候换下油看看。
但这种现象是什么引起的,油进水了,还是油过热所致,或者别的。。

网友:
进水可能性最大,

网友:
加热过渡,导致油液变质。以前我碰到过的。换油吧,另外加温度控制仪,防止加热过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加热过度的油的颜色应该发暗的。。
像我这个油箱和这个加热器,加热一晚上会升到很高把。

网友:
油温过高引起的,内部加加热器更容易引起加速油的氧化变质

网友:
换油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
同意加热器惹得祸

网友:
应该是加热时间太长,引起油变质了,最好加个双金属温度计控制一下油的温度

网友:
用测温枪测一下什么元件过热,,执行元件是否损坏,,如果都没有问题,,就要考虑一下系统的设计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元件过热有没有一个什么判断标准,比如多少度才算过热。

本来想发张油的照片的,可惜不会发,就描述一下把。
变质液压油的颜色是那种像豆浆一样,而且里面有少许的黑点。。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油箱的温度在40度左右(油箱有冷却器)。
若溢流阀做安全阀使用,,不会发热,,温度比油温要低很多,,若溢流阀做调压阀使用,,温度比油温要高,,高出10度左右,,这是很正常的,,
换向阀之类的,,温度应该比油温低,,泵的温度跟油温差不多,,
若液压缸为执行元件,,其温度也比油温要低(工作环境为常温),,如果缸内泄较大,,动作也比较频繁,,温度会很高,,
若马达为执行元件,,可以看一下泄油管的流量是不是很大,,也可以测一下泄油管的是否发热,,是的话,,就是马达有问题,,
你的油箱那么小,,放在通风好的地方,,可以降些温度,,如果液压油在系统中循环过快,,温度还是会过高的,,

网友:
油液已经乳白,应该与加热关系不大,50度的温度还是比较正常的使用温度。最大的可能是液压油中混入了水份,检查一下油箱加油口是否加装了空气滤清器,油泵吸油管的接头是否有轻微损坏,空气中的水份足以将液压油乳化,而乳化的液压油更容易发生气穴与气蚀现象,温升也就增加。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帮我分析原因,也让我增长了不少额外的知识。

回复16楼的:我们油箱有空气滤清器,泵的接头没损坏。在油变质的前1天下过一场雪。另外想问下,空气中的水分将油乳化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比如时间还是什么的,谢谢。

再问问各位,液压阀在系统中,是阀芯没到位的情况多,还是阀芯卡死的情况多。。

楼主:
看看这次能不能传送成

网友:
除了换油外,必须找到原因,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50度的油温在正常范围内,如果冷却器油水串通的话则油里面可能进水!

网友:
应该不是加热过度,进水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2011-05-14):
可能是油温高产生水蒸气,然后溶入到了油箱,有冷却器的话,还有可能是冷却器漏水了!就两种可能。。

网友:
换一下油吧,应该是乳化了。进水或者发生极压现象。

网友:
新的液压站第一次用到使用时间后应该及时换油的。

网友:
温度太高 你外界温度零下10度 液体本身却有50度 很可能有问题 还有可能进水乳化了

网友:
哪方面用的呀  加热器  油温升高都不自动关

网友:
50度的温度还是比较正常的使用温度。最大的可能是液压油中混入了水份

网友:
油过热导致的吧,换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