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机机头上的空速管

楼主(2009-03-18):
在战机最前边有一尖管(见附图)叫皮托管(Pitot)又称总压管或空速管,它测量流经的气流的静压、动压、总压,提供数据给空速表、高度表和升降速率表。

1、空速管测量飞机速度的原理是这样的:当飞机向前飞行时,气流便冲进空速管,在管子末端的感应器会感受到气流的冲击力量,即动压。飞机飞得越快,动压就越大。如果将空气静止时的压力即静压和动压相比就可以知道冲进来的空气有多快,也就是飞机飞得有多快。

2、现代的空速管除了正前方开孔外,还在管的四周开有很多小孔,并用另一根管子通到空速表内来测量静止大气压力,这一压力称静压。

3、空速管测量出来的静压还可以用来作为高度表的计算参数。如果膜盒完全密封,里面的压力始终保持相当于地面空气的压力。这样当飞机飞到空中,高度增加,空速管测得的静压下降,膜盒便会鼓起来,测量膜盒的变形即可测得飞机高度。这种高度表称为气压式高度表。

4、利用空速管测得的静压还可以制成“升降速度表”,即测量飞机高度变化快慢(爬升率)。

5、空速管是飞机上极为重要的测量工具。它的安装位置一定要在飞机外面气流较少受到飞机影响的区域,一般在机头正前方,垂尾或翼尖前方。同时为了保险起见,一架飞机通常安装2副以上空速管。有的飞机在机身两侧有2根小的空速管。有的飞机上的空速管外侧还装有几片小叶片,也可以起到类似作用;垂直安装的用来测量飞机侧滑角,水平安装的叶片可测量飞机迎角。

网友:
多谢LZ  又长见识了 …… 好像进入航天制造行业

网友A:
安装的头上下雨了还能测量的准吗

网友:
这个东西价格很高的.

网友(2009-04-28):
谢谢楼主,正在找这一类资料,有相控阵雷达的资料吗?

网友:
原来是干这用的

网友:
终于了解了,理解了,心情也舒畅了,谢谢!

网友(2011-11-05):
原来如此。
知道是个重要测量件。但不知原理。谢谢!

网友B(2012-07-22):
有一点疑问:
民航飞机的空速管测量的是总压和静压,通过ADC计算出动压来表示速度。
所以空速管正前放开口是测量总压或全压
侧面开孔是静压,相减就是动压
测量值:全压,静压
计算值:动压

气压高度表:静压
升降速度表:静压
空速表:总压和静压

网友(2013-02-06):
很贵的,空速管就3000-4000,高度表和空速表个1500左右,一套下来要6000多。

网友(2013-08-26):
来学习一下空速管的原理,省的以后师傅问起来不知道,多谢楼主哦!

网友:
原来前面的管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B2就毁在空速管上嘿嘿

网友:
我有一个歼-6的空速管

网友:
上面还有迎角传感器和侧滑角传感器

网友:
一般老型的飞机或新机试飞是会装这种空速管,现代战斗机都是隐藏式的了

网友:
看上去很流弊的样子

网友(2013-11-30):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头上下雨了还能测量的准吗

能 进水之后靠大气压力就能把水排除去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疑问:
民航飞机的空速管测量的是总压和静压,通过ADC计算出动压来表示速度。
所以空速管正前放开口 ...

飞机上的速度有:空速,真空速,地速,马赫速;高度有:相对高度,绝对高度,气压高度,计算方法不同,度娘知道这些。

网友(2014-01-29):
哇!搞懂了!原来一直以为是避雷针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