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端子左右PIN和上下PIN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3-18):
一般端子左右PIN和上下PIN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该怎样解决呢?请指点

网友:
你是什么机器上面加工的啊,一般来说是机构错位的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是五金连续模生产的端子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