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与系统谁来做这个工作?

楼主(2009-03-18):
进来正在装一台三轴的数控加工中心,有一个问题老是想不明白,想请教社区的朋友。

X\Y\Z轴电机是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速度信号经编码器反馈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经轴卡接到NUM系统。速度反馈是要经过比较计算偏差然后根据偏差去控制脉冲的频率和个数。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计算过程是有伺服驱动器来做还是由NUM系统来做的??我问过几个人,意见不一,有一个意见是看是速度反馈还是位置反馈。

下面有张伺服原理框图,太复杂,能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表述,还有一个能不能用肯定的语句表述。

网友:
"速度反馈是要经过比较计算偏差然后根据偏差去控制脉冲的频率和个数"
这个结论似有逻辑或错误嫌疑! 所以无解.

简单一点吧: 伺服直接控制速度, 间接控制位置; 系统直接控制位置, 间接控制速度.

楼主:
两个圆圈中的肯定是两个比较器,分别是位置比较和速度比较

版主能不能就这张图作点深入的说明,好像位置比较在NC控制部分和驱动器控制部分之间,具体的分工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dazhi198383 网友好!
.
伺服控制器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计算机系统+功率驱动系统”。
你可以将伺服控制器理解为“下位机”。
.
伺服控制器有两个任务:
1、对外接收“上位机”的指令,既:----以多快的速度(频率),行走多少步(脉冲数)。
2、对内准确的执行所接收到的指令。
.
所以,对伺服电机的速度(频率)和步数(脉冲数)的控制与检测,
全部都是由伺服电机驱动器本身来完成!
.
你在3楼处上传的资料已经讲的非常清楚。
.
syw  090321---05.06

楼主:
我明白了,整张图都是伺服驱动器的原理图,我误以为NC控制部分是指数控系统部分

网友(2010-06-03):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求教啊

网友(2010-07-03):
回复 网友A:

    不懂,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过来学习d的  领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