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反馈来实现同步移动--请教

楼主(2009-03-18):
提个问题:
用两伺服电机驱动两平行立柱移动,请问是怎么实现同步移动的?
我的两点想法:
1、伺服电机一和伺服电机二同时反馈给控制系统
2、伺服电机一和伺服电机二交叉反馈

请问各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吗?怎么实现同步?有哪些方法?(例如实现龙门机床两立柱同时移动)

网友:
烽火狼 网友好!
.
每个伺服电机都有一个与之配套的专用驱动器。伺服电机上的那个编码器的反馈编码,
只有反馈给自身的驱动器,才能保证这个伺服电机不丢步。
.
你用的伺服电机那个驱动器,“是外部脉冲驱动型”的吗?
即发一个脉冲,伺服电机走一步。
.
如果是的话,那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你只要用一个脉冲源,既共用一个脉冲端口,向左、右两个伺服
电机驱动器发脉冲就是了。
.
最好能将“伺服电机使用说明书”发上来,以使发言有针对性。
.
syw  090319---02.39

网友:
烽火大侠。
不知道你是不是上机集团的,如果是,那你们有成熟的驱动方案,问问你们的电气工程师就知道了。
大型龙门数控机,根本就对系统的成本不敏感的。倘若用840D系统,那龙门轴功能可以定货。能支持龙门轴的数控系统可选择的余地不多,倘若要自己来做这个功能,恐怕很难,因为系统的底层不开放。

网友:
这个问题不应该难住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