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轴磨损后的修理

楼主(2009-03-18):
德国进口电机,电机轴轴承安装部位发生磨损,与轴承内圈形成咣量,运行表现是振动噪声巨大。

电机维修人员的维修方案是,电机轴补焊+电镀+磨外圆

我的问题是,这种维修后的电机轴运行可靠性如何,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如果磨损不严重的话,(轴承跑内圆且不严重)可以将虬机轴电渡一层,磨外圆,如果严重的话,一定要补焊一层,车床加工留一定的磨量,磨外圆.

网友:
补焊后由于过热易产生变形,中心有偏差最好作个动平衡。

网友:
补焊本身工艺没为题。
当然要控制变形,补焊工艺本身要合理,补焊的质量要过关才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与维修人员讨论了维修工艺,补焊时采用焊一点就自然冷却一会儿的方法,控制焊接热变形。

网友:
电焊产生高温造成应力,会影响轴的强度,可能会在使用的时候断裂,焊接后需要去应力回火。
最好电镀后磨加工。

网友:
工艺是最重要!

网友:
我认为 大一点的电机应该电镀后上磨床,小一点的就无所谓了,轴上的负荷应该没问题

网友(2022-03-06):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与维修人员讨论了维修工艺,补焊时采用焊一点就自然冷却一会儿的方法,控制焊接热变形。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