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测量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18):
现在要测量图纸的同轴度,基准部位是螺纹,该如何测量?

网友:
楼主单位是MM吗?那可要命了!!期待中……

网友:
CMM就可以测量啊,当然了,要选用精度0.001以下的。

网友:
单位应该是英寸。
做一个带内螺纹的涨套夹住螺纹,测量圆柱与涨套的同轴度。涨套同轴度Φ0.03

网友:
国外有用外表面光滑同心度好的的螺纹环规做基准 国内估计很少了

网友:
方法1:用偏摆仪和千分表外加量针测跳动,间接反映的是同轴度.(当然工件两端要有同轴心的中心孔,还要据你螺距大小选合适的量针),呵呵,圆度也可测量,多取几个截面,取其平均值.适合批量生产的检验.
方法2:三座标或二次元测量.适合试制或抽检.
方法3:制作同轴度螺纹规检具.大致描述(不会画图):制作一个与你工件长度差不多的环规专用同轴度检具.光滑环规光滑部分与你工件光滑部分长度差不多,然后光滑环规的螺纹部分与你工件螺纹长度相同.若能螺纹部分拧旋进去,光滑部位也能一起旋入,即为合格,否则不合格.适合批量生产的检验.

楼主:
单位是mm.既同轴度3um.

网友:
需要用圆度仪了吧,精度太高。

楼主:
我们有精密的东精精密的真圆度仪和三坐标仪,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无法在螺纹的表面进行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M&M的蜗轮测量五轴联动进行扫描测量,完全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你要测量单件还是批量啊?  试试把同轴度,变为直线度什么的.

网友:
可用同轴度塞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