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旋转台---请教

楼主(2009-03-18):
现有一零件,高1.6m,外径2m,重4T。要求零件在一转台上面,水平旋转,2~3转/min。想用电机做动力,链传动方式,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教高手,旋转电机选用多大功率?旋转轴径选用多大合适?选用哪种平面轴承较为合适?谢谢!

网友:
兄弟, 论坛内有类似问题, 如何计算启动扭矩和选电机的。
自己找一下吧

楼主:
谢谢2#的兄弟!那个东东找到了,安装那个东东大概的算了下,我打算用3KW的电机。我画了个图,转台的边缘的下部,我用6个或8个轮子托起,主要的力吃在轮子上,给点意见电机3KW,是否ok?

网友:
测试转台吧,选用回转轴承吧。我们做的结构大致类似,直径5米,你的链传动不怕抖动么?

网友:
回转支承。

网友:
设计一定要弄清使用要求,使用禁忌,如果用于测试,瞬间抖动会有很大影响,在编码器测试时会有较大误差,会影响整体使用性能的。仅供参考。

网友:
我建议还是用齿轮传动.链条传动不怎么好.而且时间长了还会磨损跳齿,有振动不说还会转动不连续.

楼主:
不是用于测试,也不要求传动准确,只要转起来就可以。工件吊装上去,转个10min左右,换下一个工件。最重要要求稳定可靠,谢谢脚踏实地!

楼主:
还有哦,你们5m的平台,采用什么传动方式啊,采用回转支承的话,造价高哦...链传动瞬间,肯定会有抖动,不过安装他们的要求,我们除了链传动,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齿轮是好啊,不过要2100mm的外齿轮哦,光加工这个东东就要大把的¥。我们这台设备,不要求传动准备,只要转就行,2r/min左右,允许有误差。

网友:
按照转速2-3rpm,如果选用行星减速机,速比为595,机座X63,3kw够用,从你的图来看,减速机和传动轴之间的距离太大,建议二者距离减小到链轮不相碰即可,另外链条结距P》19.05,双排或三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放在机器的下面啊,不过下面最多有500的空间,啥样的立式减速机,可以放的下哦。链条采用1.2寸链,电机准备采用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
查样本吧,XLE63 全高510,电机不要直联,应该可以放的下,或者在不影响别的的前提下,高度稍为增加50-100

网友:
这种结构好像不太好!
  你在圆周边做滑动轨道,用那种滚珠支撑,12点应该可以了!
  链条传动精度不高,振动大,好在你转速不高!
  用的轴承系统维护困难
  整个支撑结构承重结构都在轴承上,圆周半径大,中心容易偏出最佳受力点。
轴承受径向力大!

网友:
转台的结构形式可以有很多种,关键是拿来做什么用。
楼主的叙述不是很清楚。按首楼的说法零件高1.6m,外径2m,重4吨。那么,圆台的直径呢?准备把圆台做到多高?
零件均匀圆柱体还是其它形状?如果是圆柱体,对体积5立方米来说,4吨重量是不大的。这个重量水平旋转,2~3转/min,并且只要转起来就可以,用不到3kW的动力。
3楼的简图所示结构并不怎么好。对于直径较大的回转,可以把链条做成一个圈,再让链轮传动这圈链条的办法实现。

楼主:
呵呵 伏枥兄 是个行家!零件是圆柱状,但不太均匀,圆台内径准备做2100,高度150左右吧,由于是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如有不对还请伏枥雅正!我们以前做过的设备,都是外圈焊接一圈链条,减速机放顶部来实现传动的。但这家客户不让我们这样做,说啥子,这样不好,因为他们有这样类似的机器。我们现在是处于做方案阶段,我首先要保证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
我没见过,据说旋转餐厅的大转盘使用销轮或针轮传动的

网友:
传动方式不好,建议不要用链条传动

网友:
向各位大侠请教
  现在国内做的转台精度能达到多高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的设备,都是外圈焊接一圈链条,减速机放顶部来实现传动的。但这家客户不让我们这样做,说啥子,这样不好。”
不好,不是结构的原因,从你“都是外圈焊接一圈链条”这一句,可以肯定应该只是个制造精度的问题。
按所说的情况,这个转台在放上工件后,一个普通人单手就应该能够推动。
据说,一个壮汉的力气最多才只有0.3马力。

楼主:
外圈包裹一圈链条,我们通常采用焊接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确实有缺陷,不是结构的问题,也不是制造制造精度的问题。关键是链条焊接在上面不牢固,过一段时间链条就会松动,严重的还会脱落下来,因为它不是焊接在水平面内。一般采用的是SUS304的不锈钢链条,转台也采用过几种材料,效果都不理想。伏枥兄有没有好的方法啊?

网友:
旋转的精度要求高吗?不高可用回转支撑,这样结构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套用句眼下的流行语,你所说的方法是最牛的山寨方法。
链条选用错误,工艺方法错误,只有样子像,其余都不对。
链条应当用下面图片里的上面那种带两侧附件的输送滚子链,链条安装的圆柱面用工艺保证其有足够精度,用螺钉安装链条。这样做,哪里会遇到“不牢固,过一段时间链条就会松动,严重的还会脱落下来”的情况呢。

楼主:
呵呵 伏枥兄真是见多识广啊!你上面所说的弯板链,是我们最最常用一种。我以前是做过印刷机械、风电机组行业,去年年初才跳槽到这个非标的行业,所见的有限啊,还得向老前辈多多请教哦!言归正传,其实要求用转台的用户不是很多,用户这样提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但我认为不是很好。在清洗行业,这样的转动都是用链传动来实现,什么蜗轮蜗杆啊,齿轮传动,都不现实, 工况不适合他们。我浏览过以前的图纸,也听老人说过,用这种转台都用一般不带弯板的链条,而不用这种弯板链。包裹转台的链条一般是1.5寸左右的,用弯板链的话,转台边缘的厚度要大于75mm,而一般的则少很多,也许是制造转台造价高的缘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旋转的精度要求不高,2转的话,你来个1.9或2.1都行。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转台边缘的厚度要大于75mm”呢?
像这种小尺寸,负荷不大,转速不高,精度没要求的转台,完全可以型钢做骨架,3毫米厚板当台面。再用3毫米厚的钢板剪100毫米的条,再圈园成圆筒用紧固件而非焊接,固定在骨架上来安装链条。
只要有一定精度,需要的旋转力是很小的。如果是我,链条只会用12A或16A,节距19.05或25.4.一定不会去考虑用24A,节距38.1的那种。

网友:
链传动可能不行哦.

楼主:
完全可以型钢做骨架,3毫米厚板当台面。再用3毫米厚的钢板剪100毫米的条,再圈园成圆筒用紧固件而非焊接,固定在骨架上来安装链条!好方法,再做的话,就这样做。在我眼中的大转台,在伏枥兄看来,就是这种小尺寸,负荷不大,转速不高,精度没要求的转台, 那样的话,转台边缘下面,还需不需要托轮啊?

网友:
转台的负荷需要用轮子来支承,至于是托还是让轮子着地不是大问题。有一点要注意,轮子一定要支承在硬面,也一定要硬轮子。决不可用软轮胎。由于有中心轴定心,轮子不必要有导轨。将10毫米厚钢板气割拼合成一个圆环面就行。

网友:
在轴的下面安装一个1/100的减速机,1kw的电机应该差不多,链条传动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谢害怕伏枥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好整整样本,尽量减速机放置在下端,只是空间不够大,维修可能会比较麻烦。

网友:
那要看,具体做什么了,只是非常简单的转几转,可以了。

网友:
园台现在初定的高度是500毫米,电机和减速机要放在平台内部,空间有点小。
电机和减速机放在园台外面,布置起来就很方便。
可以用248节,每4节带两侧角板的节距25.4链条。节园直径2005毫米,链条安装面直径要减去角板高度。
支承轮放在链条里面大约直径1500的一圈。
建议用带4极电机,减速比40的涡轮减速机。链轮齿数在14-21之间即可满足圆台2-3转/分的要求。

楼主:
再次感谢害怕伏枥兄!

网友:
链条平用很容易掉链子,还是回转支承可靠。价格也不是很高,两千元左右

网友:
启动方式,应采用软启动,或变频启动为宜

网友:
我认为楼主可以采用ME系列斜齿-蜗轮蜗杆减速机直接驱动旋转主轴,省去传动链条。

网友:
这种转台,个人认为用蜗轮蜗杆传动比较好,第一,负载较大,用蜗轮蜗杆传动可以提供较大力矩,安全系数高。这也是目前国内用的较多的一种。第二,变导程蜗杆或两段式蜗杆可以消除传动过程中产生的反向间隙,当然这两种相比之下两段式蜗杆的精度高。关于轴承建议选用转台轴承,如INA YRT轴承或是UNITEC的RTB轴承都可以,当然国内目前这种轴承价格便宜,交货期好,但精度和寿命有待研究。

网友:
一个回转支撑才几千元,大约3千到4千元,还贵吗?

网友(2010-05-22):
可以试一下 电机加同步带]

网友:
我做了一个用皮带传动的,减速比为1:100,旋转体为约1。5T,电机功率为750W,间隙动作,如速度可调,用变频

网友:
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我见过这种类型的日本机,10多个工位,好像是用油压的哦

网友(2011-06-12):
学习一下,
谢谢高手的讨论!

网友:
这个东东一下子让我想起了看过的一中华世纪坛的转动方案

网友(2023-07-16):
中间的轴承用那种,看图就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