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8):
用2mm厚的板子冲孔,孔的直径为3mm,正三角形分布,孔到孔中心间距为4mm,好冲吗,变形大吗

网友:
2mm的板变形是有的,如果你所要求的平面度有要求的话    那卷板机校一下     2MM 的板 好弄的

网友:
我估计很不好弄,冲头易断,肯定会有变形。

网友:
孔间距太小,不符合钣金冲裁工艺

网友:
中心距太小了,不好冲,易变形,你可以到机械手册上去查一下,像你这种情况中心距最小也要6mm;

网友:
如果数量少,可以先用冲钉打出冲窝,然后钻头钻。

网友:
这样的孔冲起来变形会比较大,而且后续校平很难处理。
看你的冲床支不支持压料冲,这个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看了,不知道怎办

网友:
不符合冷冲压工艺  冲完后孔间剩1毫米  而料厚是2毫米  断冲头 可以尝试激光割

网友:
不符合冷冲压工艺  冲完后孔间剩1毫米  而料厚是2毫米  断冲头 可以尝试激光割
引用 网友A:

用激光割的话变形会更多,因为激光属于热加工范畴,到时候受热变形会很严重.

网友(2010-08-04):
我觉得都可以做的到,

网友:
中心距太小了,难度应该很大!

网友:
学习一下,呵呵发挥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