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斜齿轴齿推了,无图,怎么计算?

楼主(2009-03-18):
一台小减速机中一对变位斜齿轴和齿轮相啮合,齿轴齿推了,无图,能测量数如下:
大齿轮:齿顶圆:137mm
           Z1=44
           齿高=8mm
齿轴:Z2=12
中心距:85mm
由于齿轴齿推了,只能看到几个齿。
我自己算了一个多小时了,没有算出结果。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送你两个小软件试试

网友:
齿轮(1):z=44,mn=3,螺旋角为8,压力角=20度,齿顶高系数=1,径向间隙系数=0.25,中心距=85,变位系数=-0.37,分度圆直径=133.297,齿顶高=1.889,齿根高=4.86,全齿高=6.749,齿顶圆=137.075,齿根圆直径=123.577,基圆直径=125.114,公法线=40.996(-0.064~-0.148),跨5齿测量.
齿轮(2):分度圆直径=36.354,变位系数=0.4286,齿顶高=4.284,齿根高=2.464,齿顶圆=44.923,齿根圆=31.425,基圆=34.122,公法线5.826(-0.064~-0.143),跨1齿
我算的这一组参数比较接近楼主测量的数据.

楼主:
版主能不能把计算方法告诉我????

网友:
哈哈,知足者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