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国链轮和日本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18):
请问中国链轮和日本链有什么区别,用中国链轮代替日本可不可以?有什么缺点吗?谢谢!急!

楼主:
日本的FBN 60SD (齿数:14~18);FBN 50SD (齿数:14~18);
(新JIS)碳素钢,齿端高频焼入。请问用中国的什么链轮可以代替?

网友:
没啥大区别,低速的寿命短点,高速的寿命短声音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不能帮忙选个型啊谢谢!

网友(2009-05-22):
你要代替就要把主动轮和从动轮都换,可以国标的链号12A 和10A代替

网友:
日本的链轮  棒!   我一个学模具的朋友就是设计链轮的  全都以日本的为摸版
www.51machines.com 这些机床里面也用这些

网友:
其實沒有區別,我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標準是一樣的,美國、日本在齒形方面標準裡是採用的三圓弧一直線
我國採用的是同ISO606一致的規定最大最小齒形,推薦採用三圓弧一直線齒形,所以我國的鏈輪滾刀一般都是三圓弧一直線的齒形。

网友:
区别在使用寿命上

网友:
没区别,链传动属于非共轭传动。国标和德国标准只规定了最大最小齿形。所谓的寿命高,无非是材料好,热处理技术好。和链轮的齿形没多大关系

网友(2009-06-22):
齿型都相同的,链条的基本尺寸相同,关键是寿命。国产的可能容易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