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支架钱梁千斤顶---请教

楼主(2009-03-18):
问一下液压支架前梁千斤顶液压缸属于工程类液压缸吗?
我设计的参数是 :工作压力35MPa 、 推力 1100 KN、形成 366MM、
经过我计算查手册 发现工程类液压缸查表手册最大工作压力都是再32MPA以下的
我可以直接按这个表查询么?

问一下高手一半的液压支架的前梁液压缸大概长度是多少 ·

楼主:
  没有人帮我解决下么
          高手赶快出现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与你的名字有关

网友:
液压支架不是工程机械,是煤矿机械,前梁要根据工艺行程定油缸行程,看来你不是干支架的,哈哈,你师傅呢?找上来说话,

楼主:
哦买嘎
老大赶快出来帮帮我额
我现在就查的32MPA的  内径 200MM  外径 245MM
但是缸筒长确定不来了·

游客

网友(2012-07-05):
缸筒根据需要设计啊!

网友(2009-03-18):
大虾有些语无伦次,前梁缸一个是挑起用的,一个是伸缩用的,另外一个是挑护帮板的,

你要先做轨迹行程,定行程以后,算缸的死长度,加行程以后定缸的总长,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吗?把你师傅叫上来说话,

楼主:
行程已经定了 380MM
缸的死长度不晓得怎么算
我没怎么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师傅不在家··

网友:
要知道你的密封圈类型才能给你算,是鼓形圈还是蕾型圈?你什么参数都没有,只有神仙了,哈哈,
叫你师傅赶紧回来,上来说话,哪能把徒弟自己扔在这里的,

网友:
前梁有二种油缸,行程也有二个:一是300~400,一个是700的

网友(2021-01-30):
前梁千斤行程和长度应该由连接的结构件轨迹和位置去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