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IAH

楼主(2009-03-18):
下面是我在液压系统原理中看到,【TIAH】连接在PLC上,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不知道哪位社友知道不?

网友:
T--被测变量, T一般是温度,

I--- 读出功能,

AH ----限制读出功能A的报警为高报警,

你那个图不太完整,信号要变换以后才能接PLC ,你可以理解为液压系统的高温报警信号,并限定为高温,

网友:
听起来有点道理

楼主:
有那位高手能解答的详细些不。
在这里,
P--Pressure
I-Input
A、H、L分别代表什么呢?

网友:
P--被测变量, P一般是压力或真空,

I--- 读出功能,

AH L----读出功能 及修饰,代表高低位报警,

能借问大虾是做什么的?

网友:
有所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