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不够力,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18):
情况:今天小弟维修设备时,螺杆转速比正常慢。经检查:电动机不够力。更换电动机后转速正常。
电动机:三相   三角接法    22KW
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网友:
电机老化?输出扭矩不足?

网友(2010-01-10):
会不会  润滑不好

网友:
一般是电机的定子线圈匝间轻微短路或者是电机转子铝条断笼(三相鼠笼式电机)。

网友:
电流有测量和记录吗

网友:
转子和定子气隙因修车转子变大后,也影响功率

网友:
老化了用了挺长时间了吧

网友:
使用时间常,定子转子都要老化现像,导致力不够!

网友(2010-02-26):
所谓说原因是老化,只是片面的解释。
最大的可能是转子永磁体消磁了。去检查看看吧?

网友:
进线接触不良。。。

网友:
原因很多种,在电机通电的情况下测三相电流了么,停电后测电机对地电阻了吗?进线接触不良也很有可能的!

网友(2010-05-06):
电机老化有可能,输出扭矩不足有可能,同意2楼

网友:
一般应该是定子线圈匝间短路或转子断条

网友:
线圈匝间短路或转子断条都有可能,还有轴承磨损致使转子扫膛,轴承润滑不良摩擦阻力大等等。

网友:
电机是否发烫
声音是否异常
有没有量一个相间电阻

网友:
一般是电机的定子线圈匝间轻微短路或者是电机转子铝条断笼

网友:
应该是电机少相的缘故,我原来也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拿个表测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以前遇到过22KW电机启动是Y启动转速起来后变三角连接。

网友(2010-06-06):
时间用长了6 K! p$ J' N2 H
还有事维修的时候转子和定子间的距离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