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减振器防松螺母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18):
减振器安装过程中,需要将防松螺母紧固到规定扭矩值。但是在安装时,由于减振器体是圆柱薄壁钢管(外表面有油漆,不可破坏),扭紧时钢管不宜把持,螺母与螺杆一起转动,螺杆又与钢管一起转动。螺母无法达到规定扭矩值。想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保持减振器体(钢管)不与螺杆一发生转动呢?钢管壁薄,用力过大又易变形。
示意图:

网友:
图形文件无效,,,,不好意思,没怎么看懂,

网友:
这是广东怪侠的土制工具,

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借用图片,在这里谢谢 广东怪侠

 ̄ ̄ ̄ ̄ ̄ ̄ ̄ ̄ ̄ ̄
广东怪侠

昵称:见怪莫怪
版主
维修改装版主
广东车友交流区版主

楼主:
这是不错的方法,但和我们实际使用的情况不同,减震器也不同。谢谢卓哲大侠!
我从厂家那里了解到,用的是皮带扳子,将减震器的套管抱死,然后扭矩扳手上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在一楼发的文件我打不开的,是否可以发个图片,,是单件,还是有批量,我们这里工业园就有个做减振器的,,上个图片看看是那一种,

楼主:
我没有照照片,这个只是我画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
3楼的工装设计得很好,应该可以满足使用吧.

网友:
用了我们开杯子的原理,,杯子的热水凉了后,盖子不好打开,这时怎么办,就是那个皮子包住开,,

皮带扳手,这个好!!

楼主:
请教卓哲大侠,皮带扳子应该有大点的吧!?或者,那个皮带是不是有宽些的,包括把手,我们现在用的感觉太窄了,用了几次,皮带都断了一层布了!
    我们的扭矩是120Nm左右。

网友(2010-08-12):
请问一下螺母是多大的?我可以给你提点建议。

网友(2015-12-15):
力矩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