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机转子外圆用什么刀好

楼主(2009-03-18):
各位师傅 朋友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光转子外圆用的是YG6焊接刀,做了几十个就磨损厉害,外圆尺寸40MM-140MM,精度在±0.05MM,哪位师傅能推荐下!谢谢

网友:
是什么地方磨损?
参数是什么样?
零件材料?

网友:
是在什么机床上加工?普车、数车

楼主:
谢谢关心,在普车和6140和数控6136上加工,产品是铸铝转子,就是矽钢片铸铝,余量0.6MM-0.8MM,磨损的是刀尖,请师傅指教!

网友:
加工铸铝,想耐磨用金刚石呗。

网友:
YG6焊接刀和金刚石刀,差距也太大了吧,
批量大的话建议选用金刚石刀具。

楼主:
金刚石刀具?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价位,哪为朋友知道指点下!

网友:
金刚石做铸铁件?开什么玩笑??做转铁件先看你是什么钢板,是普通的硅素钢板还是其他类型的再选择刀具。按照我们厂的使用经验,切削余量在0.6毫米单边,直径是36毫米硅素钢板的转铁,使用的是普通硬质合金刀具,外头几块钱一把的8方小刀。转速一般是2500-3000,风冷,一般的磨好的刀使用寿命就一个班,1400左右,多了也可以,但是尺寸不稳定,完了还可以再修磨着做。机床是液压仪表车。

楼主:
各位师傅,我糊涂了,能提个好建议吗?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我们做过,国产刀片肯定不行的,很快就会被一层层的Si钢片给把刀片刃口“吃”掉,必须用进口刀片,而且一般的进口刀片还不好用,既要锋利还要耐磨。可以考虑肯纳的KC5110或者KC5115,用CNMP刀片,有锋利的前角那种。也可以用Lamina的CNMP槽型LT10材质,这两种刀片我们试刀过,所以推荐,这山特ISCAR的我不熟悉,也没在这个场合用过,就不说了
如果量大,我建议用CBN刀片,效率高而且耐磨,批量生产单件成本更低

网友:
楼上说用金刚石的,那简直是开玩笑。金刚石不说别的,硬而脆,一层层的硅钢片绝对一下把金刚石给崩掉。而且硅刚片中含铁,金刚石和铁原子在400度的时候会发生反应形成FeC而剥落。所以金刚石干含铁金属那纯粹是不懂瞎说。
金刚石只适合加工非铁金属或者非金属,或者某些含铁很少的合金也可以有限制的去干

网友:
电机转子是断续车削吧?!断续车削不推荐用PCD金钢石刀片。

楼主:
恩,楼上说的对,电机转子是硅钢片一片片堆叠起来的,特容易磨刀。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

网友:
你的电机转子到底是什么材质啊?不明白。
加工部位有没有冲击?
搜了一下,相关信息如下:
一般来说电动机里面的转子所用的材料是硅钢片.把若干03MM左右厚的硅刚片经冲压后固定在转轴上,然后在硅钢片上平行与转轴镶嵌了若干以铝或者以铜为原料的导条,导条是和硅钢片绝缘的,而导条的两端是闭合的。
是这样的吗?
问题是目前这个加工处于工艺的哪一步?有个图就清楚多了。
对电机我不甚了解,制造工艺更是不熟,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千辛万苦弄来一张转子图片,这个是铸铝的,

大致工艺是:
把转子内径和外径光车到尺寸,然后精车轴孔到尺寸,大概-0.03至-0.04这样,压轴;就成为转子部件了。
车的时候,外圆,内圆和孔都是一次装夹。压轴的时候也有顺滑的模的。
转子是铸铝的,就是内外圆要车的。
外转子,定子压入铝座中。
铸铝的转子中心压入轴,保证精度。然后定转子再配合。

楼主:
谢谢 onlyu 师傅  发2 张转子图

网友:
很久没车过转子了,是铸铝和矽钢的组合吗?

网友:
不敢当
能说下下面这两个差别吗?

所要加工就是你发的第一个图片里的铸件吗?

16# gosuwo

楼主:
是啊,onlyu 师傅你发的就是已经加工好的转子,车那外圆特磨刀,不知道用什么刀具才减成本,热切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09-06-02):
回复 网友A:
金刚石太脆,一下子就崩掉了,我现在就在用金刚石车铜的换向器,有个客户拿个转子过来光外表面,车刀一下子就没了!

网友:
车电机转子。我们厂倒是经常有这样的活,主要是电机外圆与定子内孔扫膛,电机转子外圆擦伤,加工外圆是几乎没有撞击,但是硅钢片很硬的,我们就用普通的yt14,yt15刀片加工,效果还可以,要想提高刀具耐用度。建议用涂层刀具。

网友:
金属陶瓷  G 级刀片, 锋利槽型 。有实际经验。

网友(2010-03-23):
~我现在也是车转子~不过量不大~一天200个这是我加班要做的~yt5的如果做2刀1个的话能做100多个~可我是一刀一个~yt5的就不行了~汗死我也在这发愁用什么型号的刀具好~主要就是要赖磨而且还要保证光积度~我做的就是锡刚片铸铝的很少~不过我感觉铸铝的好好做多了~

网友:
没干过这个东西,但有客户说用京瓷的pr930的刀片,效果还可以,建议楼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