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动机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19):
我公司的柳工ZL50发动机的型号是:6135K-9a,
听说这个是很老的了,至少用十几快二十年了.
发动机出现的现象:
无法起动,用撬棍撬飞轮也很难转动,由于解体发动机时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后,
不得不大修,现在有一层相当于粘胶一样的东西.
这段我们用过低温起动液来帮助起动.请问这个会不会与这东西有关!

网友:
喷启动液不会造成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机油太脏,气缸密封性不好,气缸内的气体漏入曲轴箱内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机油老化了吧

网友(2009-09-26):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加到我的QQ群66625498里我我们给你解答.

网友:
请问你这个现象是在大修发动后出现的吗? 如果在大修发动机后出现是话应该是你们的曲轴上止推板的间隙没有调整好,太紧了``` 因为6135的发动机是很老的老爷机了,很多人都不太会修这玩意,加上发动机的配件不是规范,很多都不是正厂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