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CAD时,工具栏发生了变化---请教

楼主(2009-03-19):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打开CAD时,工具栏发生了变化,请行家指点一下(如图)

网友:
不用时可以把它们拉出来点×删掉,需要时再在视图\工具中将它们点出来。不过打开CAD这些工具条会自己跳出来?我还从来未遇到过。

网友:
为了避免它们乱动,我都是把位置锁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自己跳出来,而是有一些不见了!请问楼上朋友,如何锁定?

网友:
这是在CAD帮助中找的,是否对你有帮助?
“固定工具栏的步骤
将光标定位在工具栏的名称上或任意空白区,然后按下定点设备上的按钮。
将工具栏拖到绘图区域的顶部、底部或两侧的固定位置。
当工具栏的轮廓出现在固定区域时,释放按钮。
要将工具栏放置到固定区域中而不固定,请在拖动时按住 CTRL 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