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插入CAD内的图片的边框

楼主(2009-03-19):
请问那位大哥知道怎么去掉插入CAD内的图片打印时显示的边框?

网友:
IMAGEFRAME命令即可:

网友:
这个帮解决问题有评分奖励吗?没啥奖励积极性被挫伤。

楼主:
谢谢,如果我能评分一定有奖励!

网友:
选上图片,点鼠标右键选:设置对象格式—颜色与线条—将线条颜色选择白色,就可以了

网友:
太谢谢了,顺便学习了

网友(2009-05-27):
你用窗口的主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