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超声波去毛刺

楼主(2009-03-19):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见过,发几张照片供大家看看。
1.这个是螺纹盲孔毛刺。就是在圆柱体或多面体上做了一段螺纹。切屑卡在里面了。超声波做了10分钟的效果。

楼主:
2.这个是活塞环回油孔毛刺。超声波做了15分钟效果活塞环大家多知道的吧!就是发动机里的零件。由于是铸铁件不慎在做完试验后有点锈迹。

楼主:
3.这个是贴片元件的基体,用超声波做了20分钟的效果。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个产品是冷轧板做的产品。大该产品外形800*248*15。规格好多。产品上面有毛刺(冲孔后有毛刺。产品要求无毛刺)。现在在做的工序是下料。冲孔。用角磨机打磨,(打磨机打成本高。速度慢,)然后在折弯。请问一下用超声波去毛刺可行吗?速度?质量?效益?谢谢请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有一个产品是冷轧板做的产品。大该产品外形800*248*15。规格好多。产品上面有毛刺(冲孔后有毛刺。产品要求无毛刺)。现在在做的工序是下料。冲孔。用角磨机打磨,(打磨机打成本高。速度慢,)然后在折弯。 ...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的,超声波去的毛刺,一定是要指甲可以扣下来的,才行。
你看上面的东西多是不硬的毛刺

网友:
你这应该叫超声波清洗才确切一些。

网友B:
以前有化学去毛刺的,好象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超声波不可以.化学去毛刺?用盐酸.硝酸吗?请指教?(毛刺是-冷轧板冲孔后的毛刺)

网友:
收藏了,可能以后会用到,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超声波不可以.化学去毛刺?用盐酸.硝酸吗?请指教?(毛刺是-冷轧板冲孔后的毛刺)
引用 网友A:

 化学去毛刺,对精度要求不高的零件可以的,因为这些方法是可能会影响尺寸的。
如果你对尺寸要求不要的话,传统的滚筒去毛刺就可以了。

网友:
化学去毛刺,对产品使用性能是有影响的

网友:
谢指点.尺寸要求不是很高.滚筒详细说明?

楼主:
谢指点.尺寸要求不是很高.滚筒详细说明?
引用 网友A:

原理:就是把零件放入一个滚筒内,加入磨料和添加剂(主要起润滑和保护零件表面的作用,一般是酸性的有利于软化毛刺)
具体哪家有卖,不清楚。你自己上网找找吧!听说很多用这种东西的厂,多自己做个简单的用用。

网友:
看看什么材料的,去毛刺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
化学去毛刺好像是有专门的试剂,此外薄壁件群空去毛刺,各位大侠有什么好主意?

楼主:
化学去毛刺好像是有专门的试剂,此外薄壁件群空去毛刺,各位大侠有什么好主意?
引用 网友C:

化学去毛刺的确需要专门的电解液的。

网友:
这个超声波清洗好象在汽车行业里面使用的比较多,主要是针对一些行腔比较复杂的小毛刺,原理好像是利用声波在”药水“里面造成气泡,利用气泡去除毛刺,这个设备在国内很多年就已经广泛使用了。

楼主:
这个超声波清洗好象在汽车行业里面使用的比较多,主要是针对一些行腔比较复杂的小毛刺,原理好像是利用声波在”药水“里面造成气泡,利用气泡去除毛刺,这个设备在国内很多年就已经广泛使用了。
引用 网友D:

这是很老套的原理了,现在日本第三代超声波原理:气穴强化
利用超声波的机械振动在水中产生的真空气穴,在外界大气压作用真空气穴迅速爆炸,产生的力量来去毛刺。

网友:
800*248*15,冷轧板冲孔后的毛刺,震动研磨机震会就好了,这么粗的产品。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化学处理.震动研磨机机震?都 是好办法.那种最佳呢?内行的请详细

网友:
受教了,原来去毛刺还有这么多办法,以前就知道打磨去毛刺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化学处理.震动研磨机机震?都 是好办法.那种最佳呢?内行的请详细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振动研磨,是最经济实用的方法了。

网友:
顶一下,我是专门去除孔毛刺的。

网友:
用清洗液可以去除毛刺的

网友(2009-04-18):
超声波清洗用于金属加工件的除锈去污,速度快,效果明显,带加热和频率可调为好。
开过车一定知道大修拆出的旧活塞什么样吧,沾满油污,顶部全是积碳。汽修厂用超声波清洗活塞,5分钟就可以恢复本色,清洗效果可以用无缝不入来形容,活塞环光泽透亮。20分钟后积碳全部清除。
附着表面的毛刺可以去,但连根的毛刺只能采取其它方式,工件外部可采用抛丸或滚筒。工件内部只能用手工方式,如,阀块的交叉孔。

网友:
给5楼提个建议。
专门有振动去毛刺的设备。里面加废砂轮块,和工件一起振动就可以来

网友:
超声波应用越来越广泛。

网友:
超声波可以去毛刺不

网友:
超声波好像挺高科技的,效果确实可以,不知道成本怎么样,一般小件我们是球磨机,大件是人工打磨,呵呵

网友(2012-02-01):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不好意思,图都是XX,看不到啊~~??????

网友(2016-11-14):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化学去毛刺的,好象可以

他的板材太大用药水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