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工况情况下,油品黏度大小与压力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9-03-19):
同等工况情况下,油品黏度大小与压力有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
如果是循环润滑系统,黏度越大、流动速度越慢,压力应该较高。

楼主:
2# 润物细无声

楼主:
版主您好:
              我想咨询黏度选择32#\46#是根据什么原则,如计算公式等,谢谢! 3# JSNJ

网友(2015-07-10):
压力对润滑油粘度的影响常用Barus公式表示[4,12-13]。
  μ�p=μ�0eαp(3)
  式中:μ�p表示润滑油在压力为P(Pa)时的动力粘度;μ�0表示润滑油在环境压力下的动力粘度;α表示压力-粘度系数(Pa-1),依赖于温度,但不依赖于压力的常数。
  对于不同的润滑油,其压力粘度系数α不同

网友(2015-08-14):
关系不大,但粘度大系统密封好,压力损失小